求单片机LED控制注入电流的优化方法

楼主(2023-07-01):
大家好,
在做产品时,翻阅单片机规格书电气特性这一页时,看到IO口注入总电流的描述,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的产品里,所有外部注入单片机的总电流是否超过了规格书要求(规格书要求是所有IO和控制引脚注入总电流不得超过25mA)?

于是我计算了一下,发现我的所有IO的注入总电流已经严重超过了规格书规定,达到了70多mA, 我把板子开机跑了几天没关机,摸了摸单片机,好像也没发热,长时间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我想把注入总电流优化一下,占大头的是10个LED,我采用的控制方式是如下这种:

以上只是其中之一,10个LED,用了10个GPIO口来控制,接法都是如上图,所以导致注入总电流比较大。
点亮时,MCU输出低电平(输出灌电流),外部5V会向MCU灌电流,10个加起来总电流达到50多mA. 现在的想法是,想把它改成如下这种,MCU向外输出电流,这样MCU的总注入电流就满足规格书要求了(MCU的IO可以输出最大18mA电流,驱动能力是够的)

我想问的是,除了这种方法,还有没有不加任何硬件的情况下的修改方法?各位大神平时设计多个LED点亮时一般用的是什么方法?我的产品是低成本设计,不太可能再加LED控制芯片了。这是个小问题,不知道需不需要这么去关注它,我只是想把产品做稳定,请各位赐教。

谢谢!

网友A:
功能性能指标都没有,谈什么优化……
一般如果只是指示灯,可以选高亮的型号,限流电阻选10K,都无法直视

网友B:
思路错了。

你看到总的注入电流有要求,请仔细一点,总的输出电流也是有限制的。

好的解决方案是,采用高亮的LED,根本不需要5mA这么大的驱动电流。

网友C:
一般来说芯片的灌电流比驱动电流都要大,所以常见的驱动都是低电平有效,于上描述信息电路的优化与楼上说的一样,增加限流电阻阻值是可行路径。还有就是使用PWM驱动,让LED的亮灭时间交错 实现同一时间点的平均电流变小。原理上与增加电阻一样,降低LED的功耗,减小电流。至于过电流会不会坏这个问题生产厂家都不保证,你来靠网友保证,这不有点像自己吃饭饱了没饱,问别人。
还有就是实际应用中一般所示灯应该是交替的,不会全部一直亮,所以你的计算可能还科学优化一下或接入电流表实测。

网友D:
规格书要求是所有IO和控制引脚注入总电流不得超过25mA,你确定?

网友E:
哪个厂家的MCU总电流这么小的?

网友F:
应该是单个IO口的灌电流不大于25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