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我用QUARTUS里的eclipse编程的问题

楼主(2023-07-02):
现在学QUARTUS里的eclipse编程,指示灯,按键都没问题。
于是我想写一个HT1621的程序。
完全仿照单片机。
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标准的输入输出头文件
#include  "system.h"                                //系统头文件
#include  "altera_avalon_pio_regs.h"//pio寄存器头文件
#include  "alt_types.h"                                //数据类型头文件
#include  "sys/alt_irq.h"                        //中断头文件
#include  "io.h"
#include "stdlib.h"

alt_u8  LED_Toggle = 0;                                //LED状态切换全局变量
alt_u32 i=0;

alt_u8 DA;
alt_u8 WR;
alt_u8 CS;

#define Smg_a    0x80
#define Smg_b    0x40
#define Smg_c    0x20
#define Smg_d    0x01
#define Smg_e    0x02
#define Smg_f    0x08
#define Smg_g    0x04
#define Smg_dp   0x10

#define Bmp0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define Bmp1Map          Smg_b | Smg_c
#define Bmp2Map          Smg_a | Smg_b | Smg_d | Smg_e | Smg_g
#define Bmp3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g
#define Bmp4Map          Smg_b | Smg_c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5Map          Smg_a | Smg_c | Smg_d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6Map          Smg_a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8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9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7Map          Smg_a | Smg_b | Smg_c
#define BmpA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BMap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CMap          Smg_a | Smg_d | Smg_e | Smg_f
#define BmpDMap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g
#define BmpEMap          Smg_a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FMap          Smg_a | Smg_e | Smg_f | Smg_g

  37. const unsigned char SegCode[] = {Bmp0Map,Bmp1Map,Bmp2Map,Bmp3Map,Bmp4Map,Bmp5Map,Bmp6Map,Bmp7Map,Bmp8Map,Bmp9Map,BmpAMap,BmpBMap,BmpCMap,BmpDMap,BmpEMap,BmpFMap};
  38. unsigned char DpyNum[6] = {Smg_g,Smg_g,Smg_g,Smg_g,Smg_g,Smg_g}; //显示缓冲区

void delay(void)
{
        volatile alt_u16 i;
        for(i=0;i<20;i++);
}
void COMMAND_HT1621(unsigned char comm)
{
    //unsigned char i;
    CS=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CS_BASE, CS);
    delay();
    WR=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for(i=0;i<3;i++)        //写命令
    {
        if((0x04<<i)&0x04)

                        DA=1;    //100

        else
                DA=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DA_BASE, DA);
        delay();
        WR=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WR=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
    for(i=0;i<9;i++)        //写命令数据
    {
        if((comm<<i)&0x80)  DA=1;    //100
        else                DA=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DA_BASE, DA);
        delay();
        WR=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WR=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
    CS=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CS_BASE, CS);
    delay();
}

void HT1621_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CS=0;                        //片选CS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CS_BASE, CS);
    delay();
    WR=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for(i=0;i<3;i++)                   //写命令
    {
        if((0x05<<i)&0x04)  DA=1;
        else                DA=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DA_BASE, DA);
        delay();
        WR=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WR=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
    for(i=0;i<6;i++)                   //写地址
    {
        if((20<<i)&0x20)    DA=1;
        else                DA=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DA_BASE, DA);
        delay();
        WR=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WR=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
    for(i=0;i<8;i++)                   //写数据
    {
        if((DpyNum[5]<<i)&0x80)   DA=1;
        else                      DA=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DA_BASE, DA);
        delay();
                WR=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WR=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
    for(i=0;i<8;i++)                   //写数据
    {
        if((DpyNum[4]<<i)&0x80)   DA=1;
        else                      DA=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DA_BASE, DA);
        delay();
                WR=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WR=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
    for(i=0;i<8;i++)                   //写数据
    {
        if((DpyNum[3]<<i)&0x80)   DA=1;
        else                      DA=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DA_BASE, DA);
        delay();
                WR=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WR=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
    for(i=0;i<8;i++)                   //写数据
    {
        if((DpyNum[2]<<i)&0x80)   DA=1;
        else                      DA=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DA_BASE, DA);
        delay();
                WR=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WR=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
    for(i=0;i<8;i++)                   //写数据
    {
        if((DpyNum[1]<<i)&0x80)   DA=1;
        else                      DA=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DA_BASE, DA);
        delay();
                WR=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WR=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
    for(i=0;i<8;i++)                   //写数据
    {
        if((DpyNum[0]<<i)&0x80)   DA=1;
        else                      DA=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DA_BASE, DA);
        delay();
                WR=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WR=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WR);
                delay();
    }
    CS=1;                          //释放CS
    IOWR_ALTERA_AVALON_PIO_SET_BITS(PIO_CS_BASE,CS);
    delay();
}

void LCD_Init(void)
{
    COMMAND_HT1621(0x01);         //SYS EN
    COMMAND_HT1621(0x03);         //LCD ON
    COMMAND_HT1621(0x29);         //4 COM  1/3 BIAS
    HT1621_Display();             //clear screen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程序入口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参数        :        无
//---------------------------------------------------------------------------
int  main(void)
{
        /*FILE *fp=fopen("ccb.txt","a+");

        for(i=0;i<8;i++)
        {
                Data[i]=i;
                fprintf(fp,"%d\n",Data[i]);
        }
        for(i=0;i<8;i++)
        {

                fscanf(fp,"%d\n",&Data1[i]);
                printf("Data=%d\n0",Data1[i]);
        }*/
        printf("Code Running...");
        //Init_Interrupt();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IRECTION(PIO_DA_BASE, 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IRECTION(PIO_WR_BASE, 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IRECTION(PIO_CS_BASE, 1);
        LCD_Init();
        DpyNum[0] = Smg_a|Smg_d|Smg_g;              //"三"
        DpyNum[1] = SegCode[1];
        DpyNum[2] = SegCode[3];
        DpyNum[3] = SegCode[5];
        DpyNum[4] = SegCode[7];
        DpyNum[5] = SegCode[9];

        HT1621_Display();               //刷新LCD

        while(1)
        {

                //LED_Toggle = ~LED_Toggle;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CS_BASE, LED_Toggle);
                /*IOWR_ALTERA_AVALON_PIO_CLEAR_BITS(PIO_CS_BASE,0);
                for(i=0;i<1000000;i++);
                IOWR_ALTERA_AVALON_PIO_SET_BITS(PIO_CS_BASE,1);
                for(i=0;i<1000000;i++);*/
                /*DpyNum[0] = Smg_a|Smg_d|Smg_g;              //"三"
                DpyNum[1] = SegCode[1];
                DpyNum[2] = SegCode[3];
                DpyNum[3] = SegCode[5];
                DpyNum[4] = SegCode[7];
                DpyNum[5] = SegCode[9];

                HT1621_Display();*/
        }

        return(0);
}
结果显示错误,如图:

请问高手,可能哪儿出现了问题呢?谢谢!

楼主:
用逻辑分析仪抓包一个函数和单片机正常显示的数据一样。
真奇怪。

网友A:
楼主需要采购HT1621B  HOLTEK SSOP-48这个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