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之五 定时器捕获功能测评

楼主(2023-07-02):
杰发科技AC7802x TIMER 模块功能强大:
定时器能够生成中断
定时器能够生成触发脉冲
每个定时器都具有独立的超时周期
支持 4 32bit 定时器
支持链( Link) 模式

捕获功能是高级定时器的重要功能之一。工作原理:在输入捕获模式下,当捕获单元捕捉到外部信号的有效边沿(上升沿/下降 沿/双边沿)时,将计数器的当前值锁存到捕获/比较寄存器TIMx_CCR, 供用户读取。用途:用于测量脉冲信号PWM参数,比如周期和频率,占空比等关键参数。
程序设计:

/******************************************************************************
* @version: V1.0.0  demo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timer_capture_pwm.c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定时器捕捉PWM配置源文件
*
*/

/* ===========================================  Includes  ===========================================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c780x_timer.h"
#include "ac780x_timer_reg.h"
#include "ac780x_gpio.h"
#include "ac780x_pwm.h"
#include "timer_capture_pwm.h"

/* ============================================  Define  ============================================ */
#define APB_CLK         (APB_BUS_FREQ)                     /*! APB时钟定义 */
#define FREQ            (1000)                             /*! 频率为1k */
#define PWM_PRES        (0)                                /*! PWM预分频 */
#define MOD_PWM         (APB_CLK / FREQ / (PWM_PRES + 1))  /*! PWM模值 */

/* ===========================================  Typedef  ============================================ */

/* ==========================================  Variables  =========================================== */
uint32_t g_pwm_DownMomentOne = 0;           /* PWM波第一次出现下降沿 */
uint32_t g_pwm_DownMomentTwo = 0;           /* PWM波第二次出现下降沿 */
uint32_t g_pwm_UpMoment = 0;                /* PWM波上升沿降沿 */
uint32_t g_pwm_Period = 0;                  /* PWM频率 */
uint32_t g_pwm_Duty = 0;                    /* PWM占空比 */

/* ====================================  Functions declaration  ===================================== */

/* ======================================  Functions define  ========================================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初始化TIMER0,产生100s计时
*
* @param[in]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IMER_ConfigType  timerConfig0;

    memset(&timerConfig0, 0, sizeof(timerConfig0));

    /* TIMER0配置函数 */
    timerConfig0.periodValue = DelayS(100);                  /*! 100s计时 */
    timerConfig0.interruptEn = DISABLE;                      /*! 禁能定时器中断 */
    timerConfig0.linkModeEn = DISABLE;                       /*! 禁能链接模式 */
    timerConfig0.timerEn = DISABLE;                          /*! 先关掉定时器,在PWM第一个下降沿开,第二个下降沿关闭,以使得计时时间更精确,具体位置在GPIO中断处理函数中 */
    timerConfig0.callBack = NULL;                            /*! 回调函数为空 */

    TIMER_Init(TIMER_CHANNEL0, &timerConfig0);               /*! TIMER初始化函数生效 */
    mdelay(10);                                              /*! 防止在定时器溢出后产生误差 */
}

/**
*
* @brief GPIO中断处理函数
*
* @param  device:
* GPIOx: GPIO type structure pointer:
*   -GPIOA
*   -GPIOB
* wpara:
* GPIO_Pin: GPIO_Pin type num:
*   -GPIO_PIN0
*   -GPIO_PIN1
*   -GPIO_PIN2
*   - ...
*   -GPIO_PIN15
* lpara: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void PWM_Capture_ByTimer(void *device, uint32_t wpara, uint32_t lpara)
{
    static uint8_t pwm_EdgCount = 0;

    if(pwm_EdgCount  == 0)
    {
        TIMER_SetChannel(TIMER_CHANNEL0, ENABLE);                                     /*! 此处打开定时器 */
        if (GPIO_GetPinLevel(GPIOA,GPIO_PIN1) == 0)                                   /*! PWM下降沿 */
        {
            g_pwm_DownMomentOne = TIMER_GetCurrentValue(TIMER_CHANNEL0);
            pwm_EdgCount = 1;
        }
    }
    else if(pwm_EdgCount  == 1)
    {
        if (GPIO_GetPinLevel(GPIOA,GPIO_PIN1) == 1)                                  /*! PWM上升沿 */
        {
            g_pwm_UpMoment = TIMER_GetCurrentValue(TIMER_CHANNEL0);
            pwm_EdgCount = 2;
        }
    }
    else if(pwm_EdgCount  == 2)
    {
        if(GPIO_GetPinLevel(GPIOA,GPIO_PIN1) == 0)                                   /*! PWM下降沿 */
        {
           TIMER_SetChannel(TIMER_CHANNEL0, DISABLE);                                /*!此处关闭定时器 */
           g_pwm_DownMomentTwo = TIMER_GetCurrentValue(TIMER_CHANNEL0);
            pwm_EdgCount = 0;
        }
    }

    if((g_pwm_UpMoment < g_pwm_DownMomentOne)&&(g_pwm_DownMomentTwo < g_pwm_UpMoment))                                 /*! Timer为向下计数 */
    {
        g_pwm_Period = (g_pwm_DownMomentOne - g_pwm_DownMomentTwo)/16;                                                 /*! 16个计数为1us */
        g_pwm_Duty = (100 * (g_pwm_UpMoment - g_pwm_DownMomentTwo))/(g_pwm_DownMomentOne - g_pwm_DownMomentTwo);
    }
}

/*!
* @brief  初始化PWM捕获GPIO
*
* @param[in]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Capture_Gpio_Init(void)
{
    GPIO_SetFunc(GPIOA,GPIO_PIN1,GPIO_FUN0);                                /*! PA1引脚配置为GPIO模式,用于采集端口 */

    GPIO_SetDir(GPIOA,GPIO_PIN1,GPIO_IN);                                   /*! PA1引脚配置为输入模式,用于采集端口 */

    GPIO_EnableExtInterrupt(GPIOA,GPIO_PIN1,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 使能外部中断,上升沿下降沿都中断 */

    GPIO_SetCallback(GPIO_PIN1, PWM_Capture_ByTimer);                       /*! 设置中断回调函数 */
}

/**
*
* @brief PA2,PWM2_CH1,PMW输出频率为1K,占空比为25%
*
* @param[in]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PWM_Generate(void)
{
    GPIO_SetFunc(GPIOA, GPIO_PIN2, GPIO_FUN1);                             /*! PWM2_CH0 */

    PWM_IndependentChConfig independentChConfig[1];                        /*! 独立模式相关结构体 */
    PWM_ModulationConfigType pwmConfig;                                    /*! PWM模式相关结构体 */
    PWM_ConfigType config;                                                 /*! PWM模块结构体 */

    memset(&independentChConfig, 0, sizeof(independentChConfig));
    memset(&pwmConfig, 0, sizeof(pwmConfig));
    memset(&config, 0, sizeof(config));

    independentChConfig[0].channel = PWM_CH_1;                             /*! 通道1 */
    independentChConfig[0].chValue = MOD_PWM >> 2;                         /*! 通道1 channel值,输出占空比 = chValue / maxValue = 25%  */
    independentChConfig[0].levelMode = PWM_HIGH_TRUE;                      /*! 输出PWM高有效 */
    independentChConfig[0].polarity = PWM_OUTPUT_POLARITY_ACTIVE_HIGH;     /*! 输出极性高有效,PWM mask后PWM输出低电平 */
    independentChConfig[0].interruptEn = DISABLE;                          /*! PWM通道匹配中断使能位 */
    independentChConfig[0].initLevel = PWM_LOW_LEVEL;                      /*! PWM初始电平输出为低,该配置受initChOutputEn控制,决定PWM计数器未工作前PWM口的输出电平值 */
    independentChConfig[0].triggerEn = DISABLE;                            /*! 通道外部触发使能 */

    /*! modulation mode config */
    pwmConfig.countMode = PWM_UP_COUNT;                                    /*! PWM计数器模式 (不同的计数模式频率及占空比计算方式不同) */
    pwmConfig.independentChannelNum = 1;                                   /*! 独立通道数 */
    pwmConfig.combineChannelNum = 0;                                       /*! 组合对数 */
    pwmConfig.independentChConfig = independentChConfig;                   /*! 独立通道配置变量地址赋值 */
    pwmConfig.initChOutputEn = ENABLE;                                     /*! 使能初始化通道输出 */
    pwmConfig.initTriggerEn = DISABLE;                                     /*! 通道外部触发使能 */

    /*! pwm config */
    config.mode = PWM_MODE_MODULATION;                                     /*! PWM模块配置为PWM模式 */
    config.initModeStruct = &pwmConfig;                                    /*! PWM配置结构体地址赋值 */
    config.clkSource = PWM_CLK_SOURCE_APB;                                 /*! PWM时钟源配置 */
    config.clkPsc = PWM_PRES;                                              /*! PWM时钟源分频 */
    config.initValue = 0;                                                  /*! 计数器初始寄存器值 */
    config.maxValue = MOD_PWM - 1;                                         /*! PWM计数器最大值 */
    config.overflowInterrupEn = DISABLE;                                   /*! 计数器溢出中断禁能 */
    config.cntOverflowFreq = 0;                                            /*! CNTOF中断产生的频率与计数器频率的关系(0-127), 0表示每次计数器溢出都产生溢出中断,1表示间隔1次,2表示间隔2次,以此类推 */
    config.interruptEn = DISABLE;                                          /*! PWM中断使能 */

    PWM_Init(PWM2, &config);                                               /*! 配置初始化生效 */
}

/*!
* @brief      PWM捕捉函数
*
* @param[in]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TIMER_PWM_Capture(void)
{
    Capture_Gpio_Init();                                                   /*! 初始化PWM捕获GPIO */
    Timer0_Init();                                                         /*! 定时器配置函数 */
    PWM_Generate();                                                        /*! PWM输出函数 */
}
1、 通过 Timer 实现 GPIO 捕获 PWM 频率及占空比
2、 例程中将 PA2 设置为 PWM 口, 输出频率为 1KHz, 占空 比为 25%的 PWM;
3、 将 PA1 设置成 GPIO 口, 使能 GPIO 中断, 设置为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上升沿下降沿都产 生中断;
4、 将 PA2 与 PA1 连接测试如下:调试debug:
   测评结果:精度范围内符合设计值。

太过专业,围观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