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modelsim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3-07-02):
先上图:
我在网上搜,说要修改环境变量

可是那个文件夹下没有LICENSE_DELLXPX.TXT那个文件。
RC_nativelink_simulation.rpt文件里有
  1. Info: Starting NativeLink simulation with ModelSim software
  2. Sourced NativeLink script c:/altera/13.1/quartus/common/tcl/internal/nativelink/modelsim.tcl
  3. Error: You selected ModelSim as Simulation Software in EDA Tool Settings, however NativeLink found ModelSim-Altera in the path -- correct path or change EDA Tool Settings and try again
  4. Error: NativeLink simulation flow was NOT successful
我就没装modelsim-altera这个软件

我也没设置modelsim-altera路径。
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感觉应该要重新安装一下,不要用自带的版本。

楼主:
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又出新问题了。

# ** Error: (vsim-3170) Could not find 'D:/ChromeCoreDownloads/CCB/CPLD/study/CRC_7/simulation/modelsim/rtl_work.CRC_7_vlg_tst()'.
以前仿真工程名是CRC_7,仿真文件里写CRC_7_vlg_tst()就可以了。怎么多了个rtl_work?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又出新问题了。

# ** Error: (vsim-3170) Could not find 'D:/ChromeCoreDownloads/C ...

你先用Quartus软件的向导生成一个仿真的模板,然后找到模板存放的目录,编辑修改 .do 后缀的文件,然后直接在 modelsim中调用这个 .do 文件进行仿真,不要通过 Quartus 调用 modelsim,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附件是我自己记录的一些小技巧以及一个 do 文件的实例,你自己可以到网上搜索 modelsim 的相关教程(各种命令的用法,简单的前仿用到的命令不多),自己摸索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又出新问题了。

# ** Error: (vsim-3170) Could not find 'D:/ChromeCoreDownloads/C ...

我找到了先前写的一个操作笔记,你照着步骤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Quartus软件的向导生成一个仿真的模板,然后找到模板存放的目录,编辑修改 .do 后缀的文件,然后直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先前写的一个操作笔记,你照着步骤做就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Quartus软件的向导生成一个仿真的模板,然后找到模板存放的目录,编辑修改 .do 后缀的文件,然后直 ...

这是我的*.do文件内容:
transcript on
if {[file exists rtl_work]} {
        vdel -lib rtl_work -all
}
vlib rtl_work
vmap work rtl_work

vlog -vlog01compat -work work +incdir+D:/ChromeCoreDownloads/CCB/CPLD/study/CRC2 {D:/ChromeCoreDownloads/CCB/CPLD/study/CRC2/CRC.v}

vlog -vlog01compat -work work +incdir+D:/ChromeCoreDownloads/CCB/CPLD/study/CRC2/simulation/modelsim {D:/ChromeCoreDownloads/CCB/CPLD/study/CRC2/simulation/modelsim/CRC.vt}

vsim -t 1ps -L altera_ver -L lpm_ver -L sgate_ver -L altera_mf_ver -L altera_lnsim_ver -L cycloneive_ver -L rtl_work -L work -voptargs="+acc"  CRC_vlg_tst()

add wave *
view structure
view signals
run -all
你看该怎么改啊?谢谢!
最讨厌仿真提示# ** Error: (vsim-3170) Could not find 'D:/ChromeCoreDownloads/CCB/CPLD/study/CRC2/simulation/modelsim/rtl_work.CRC_vlg_ts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do文件内容:
你看该怎么改啊?谢谢!
最讨厌仿真提示# ** Error: (vsim-3170) Could not find ...

别讨厌,这是仿真器没找到这个文件。你要把整个工程的全部模块都加进来,CRC肯定还调用其它子模块,全部要加进来,不能只加一个顶层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讨厌,这是仿真器没找到这个文件。你要把整个工程的全部模块都加进来,CRC肯定还调用其它子模块,全部要 ...

根本就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本就没有这个文件

或许你用了IP核,有隐含调用的,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本就没有这个文件

你用一个简单的工程,比如定时器啥的,把仿真的流程先跑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