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CW32L083VCT6移植rtthread nano操作系统

楼主(2023-07-02):
#申请原创# #有奖活动# @21小跑堂
因为工程的需要用到操作系统,这里可以选择freeRtos或者RT-Thread。我这里选用了RT-Thread。下面就如何用移植,分享如下:

  • 打开一个cw32l083的printf工程。

8ab3e5c1580a423b8b100bc2fab3f37d
2. 打开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工具,选择RT-Thread,我们这里只选择kenel。
8d0306bfe3c03cc256c22238b8575aae
3、打开RTOS目录下的board.c文件,添加main.h头文件的引用、添加系统心路中断函数、添加systick初始化。
0c0b56a8e68a2a382f3f52f6582db64d
4、打开rtthconfig.h中内存管理的选项:
4c82534fc725e50e2e50807dd4e6d207
5、注释掉interrupts_cw32l083.c中HardFault_Handler、PendSV_Handler两个函数,避免出现得新定义的错误
dc6f3cd79c63de9b3d7943089603aaa7
编译后0错误0警告:
bbf88401d41dcc7f6b92a5dd4e48cc8d
6、在main.c中添加rtthreah.h的头文件引用,再添回两个任务函数,并在主程序中启动:
struct rt_thread thread1;

struct rt_thread thread2;

char thread1_stack[512];

char thread2_stack[512];

void thread1_entry(void*param)

{

while (1)

{

printf("thread1 is runningrn");

rt_thread_mdelay(200);

}

}

void thread2_entry(void*param)

{

while (1)

{

printf("thread2is runningrn");

rt_thread_mdelay(400);

}

}

void thread1_init(void)

{

rt_err_t fd=rt_thread_init(&thread1,"thread1",&thread1_entry,0,&thread1_stack[0],sizeof(thread1_stack),10,10);

if(fd < 0)

{

printf("thread1 init is fail rn");

}

else

{

printf("thread1init is success rn");

}

rt_thread_startup(&thread1);

}

void thread2_init(void)

{

rt_err_t fd=rt_thread_init(&thread2,"thread2",&thread2_entry,0,&thread2_stack[0],sizeof(thread2_stack),10,10);

if(fd < 0)

{

printf("thread2 init is fail rn");

}

else

{

printf("thread2init is success rn");

}

rt_thread_startup(&thread2);

}

int32_t main(void)

{

//配置RCC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UART

UART_Configuration();

printf("\r\nCW32L083 UART Printf Example\r\n");

thread1_init();

thread2_init();

while(1)

{

}

}

【实验效果】
编译后下载到开发板,打开串口综端,就可以看到两个任打印出相应的信息。
b6020d6fe814f0a1501ff3abe3869ddb
【总结】
移植RT-Threadg nano到cw32l083的主要的就是需要添加systick定时器的中断函数,以及systick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