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IK的ARGB8888

楼主(2023-07-03):
我在调试GD32F470IK7寸800*480的ARGB8888模式时候不成功,总是显示白色,而使用RGB565模式的时候,显示正常,采用外部SDRAM,有没有哪位大侠能够提供ARGB8888模式的参考代码,非常感谢!

结果:ARGB8888模式是可以显示的,显示效果非常细腻,特别是过渡色,很自然。但是数据量比RGB565大一倍。影响到刷新,大概0.9秒,最后我改为RGB565模式。虽然显示差些,但是也能过得去。

网友A(2023-10-23):
RGB888,不是8888,这么多为显示不出来的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缓存不够了啊?

网友C:
估计屏接线就是支持565的,而不是888的

网友D:
那你得看看硬件接法,是不是不对劲啊

网友E:
一般RGB565就是可以的了,别想太多了

网友F:
RGB888一般要缓存够用才行,你这要是不够用估计也是发白

网友G:
白色估计是背光颜色?还是啥?

网友H:
你这应该有点像没驱动好,导致的

网友I:
白色?你看看程序,换个其他颜色是否OK?

网友J:
你可以试试把驱动的区域缩小一些,看看能正常显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