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74,DMA传输全部完毕后,需要产生中断并调运回调函数完成相关操作。请问我如何处理?没有看到常规的回调函数

楼主(2023-07-03):
Stm32G474,DMA传输全部完毕后,需要产生中断并调运回调函数完成相关操作。请问我如何处理?没有看到常规的回调函数(例如这样的HAL_TIM_PeriodElapsedHalfCpltCallback)

网友A:
在 ST HAL库里,DMA相关回调函数的初始化跟相应外设初始化函数结合在一起的。

以UART DMA传输为例,在启动UART DMA传输的启动函数里就有DMA回调函数的配置。

你可以打开相关函数看看代码。

网友B:
读一下相关函数代码就行了

网友C:
你用的是cubemx生成的底层函数吗?

网友D:
应该在HAL_DMA_TransferComplete,这里呢吧

网友E:
用的cubeMX吗?

网友F:
你可以用全局搜索的方式试试,看能不能搜到回调函数

网友G:
一般会有的啊,你是不是配置没弄对啊?

网友G:
HAL属实比较麻烦,很多时候都这样,有些函数都找不到

网友H:
建议还是搜索一下吧,一般都是会有回调函数的

网友I:
有个什么back的函数,应该就是回调函数吧

网友J:
你找个官方的demo,通过仿真或者搜索的方式找找呗

网友K:
没有回调函数的话,可能需要自己写一个了啊

网友L:
一般在配置里DMA的传输完成中断,在这儿配置就好了

网友M(2024-01-16):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N: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