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NUCLEO开发板板载stlink 无法识别

楼主(2023-07-03):
我使用了一个USB隔离模块,经过测试,nucleo-L4和nucleo-H745可以识别,但是NUCLEO-H723无法识别到stlink,貌似只有直连电脑才可以,请问这个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是不是兼容性不好啊

网友B:
换个隔离模块试试

网友:
隔离模块是怎么隔离的,没法正确通信?

网友C:
用万用表试试,看是否连接正常啊

网友D:
隔离模块有问题吧

网友E:
有没有可能线序接错了?

网友F:
这问题有点意思,他们芯片也没啥区别啊

网友G:
你用jlinkV9试试

网友H:
直连电脑是怎么操作的?STLINK接电脑,然后再接H7就能连接上了?

网友I:
供电不足吧,你让H7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J:
话说,H7不是本身就带STlink么?

网友K:
就是隔离模块影响到了H7上的STlink

网友L:
有可能,可能隔离模块提供的电流不够大,导致H7启动费劲吧

网友M:
单独供电,你再让STLINKH7试试

网友N(2024-01-16):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

网友O: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