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mx显示严重重影,调整分辨率恢复一段时间后又出现重影

楼主(2023-07-03):
cubemx显示严重重影,调整分辨率恢复一段时间后又出现重影

网友A:
你电脑分辨率的问题吧

网友B:
你在属性里设置一下分辨率试试

网友:
一直都是这样吗,还是突然这样,可以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C:
就是电脑屏幕太小了导致的吧

网友D:
兼容模式打开看看

网友E:
可以用修改分辨率之后,可能就好了

网友F:
你这有点意思,换个cubemx的版本呢

网友G:
咋了。电脑的分辨率还经常被篡改?

网友H:
我觉得你最好是换个cubemx就好了

网友I:
截图看看吧,看你说的重影是样的

网友J:
你电脑的屏幕尺寸是多少啊?

网友K:
调整分辨率只能是影响一时,可能你也不会很方便

网友L:
换个电脑屏幕吧,是不是就会好点了

网友M:
主要是有点意思在这儿,调整分辨率之后会好,但不能永久的好

网友N(2024-01-16):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O: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