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23E discovery 背后的引脚IO为啥没信号

楼主(2023-07-03):
用的是PA5,循环亮灭,开发板PA5连的蓝灯亮了。测波形测不出来,后面的排母用的话要改什么吗?

网友A:
没看懂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正常灯都亮了,你测波形应该是可以的啊

网友C:
是不是示波器的地没接?

网友D:
看看你咋接,咋测的?手绘个图就行

网友E:
把示波器设置成自动的,然后看看波形

网友F:
一般这种波形是最简单的了,还测不出来就有点意思了

网友G:
应该不需要修改排母啥的

网友H:
你灯都亮了,就没必要修改别的了吧

网友I:
你直接接在灯上呢,用探针

网友J:
是不是这个IO没接对啊?你再好好看看板图吧

网友K:
你这接错引脚了吧

网友L:
你是不是接着灯的另一端了啊?

网友M(2023-10-27):
示波器设置成自动的,看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