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如何判断STM32H750是V版本还是Y版本?

楼主(2023-07-03):
我是用一颗STM32H750IBT6,丝印是Y版本通过STLink连接CubeProgrammer显示是V版本128Kflash,通过USB连接CubeProgrammer显示是Y版本2MBflash(这2MBflash确实可以用正常使用),通过Keil和STLink连接MCU读出DBGMCU->IDCODE寄存器的值是0x20030450属于V版本。那么这颗(不止一颗)MCU是V版本还是Y版本?

网友A:
把图片贴上来看看啊

网友B:
有图片吗?

网友C:
按丝印上写的来呗

网友D:
这还用看啊,你从哪儿渠道买来的,就问就好了

网友E:
2M的能用,大概就是Y版本吧

网友F:
这不好辨认啊,你来货的时候,有标注么

网友G:
其实,你用的好就行了,没必要纠结是什么版本吧

网友H:
把你的程序烧录进去,能跑的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I:
话说,这YV的价格还不一样吗?

网友J:
那可能就是Y版本呗,都已经好用了,2M的存储

网友K:
你的寄存器数值是属于V版本的范围内?

网友L:
就看你花多少钱了,这俩芯片估计价格不会一样

网友M:
是不是通过改丝印啥的,给你的是V版本啊?

网友N:
2m能用不就行了

网友O:
确保正规渠道的话,那就看丝印呗

网友P(2023-10-28):
把程序烧录进去,能用就行了

网友Q(2024-02-01):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R: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S: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