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B-CAMS-OMV 是否适用于H7B3I-DK

楼主(2023-07-03):
请问B-CAMS-OMV拓展板是否适用于H7B3I-DK开发板呢?

网友A:
自己动手试一下吧,我没有这块板子

网友B:
话说,B-CAMS-OMV拓展板是干啥的

网友C:
这主要是看接口呗,接口能用,就可以用

网友D:
一般H7已经很强了,怎么还能接不了 拓展板?

网友E:
应该可以适用的吧

网友F:
CAMS是摄像头吗?

网友G:
还是需要看接口,就是外设的接口比如是SPI,就可以,要是H7没有的接口,你也用不了

网友C:
能把B-CAMS-OMV拓展板的资料发一下吗?可以帮你瞅瞅

大概是可以用,毕竟H7的开发板引脚基本都引出了的

网友H:
之前你的B-CAMS-OMV拓展板都咋接的啊?

网友I:
看你想实现啥功能呗,才能谈是否适用

网友J:
接口一致的话就可以

网友K:
这个拓展板接口兼容吗?

网友L(2024-01-16):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M: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