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DP6028-AC和STDP6038-AC的区别

楼主(2023-07-03):
请问STDP6028-AC和STDP6038-AC的区别?

有一个客户之前使用STDP6038-AC,但是现在能否用STDP6028-AC代替?

网友A:
话说,这俩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B:
直接找个代理商咨询一下不就好了吗

网友C:
这不得找选型手册去看看对比

网友D:
FAE问问呗,肯定是有差别的,都升级一个号了

网友E:
都是LCD控制器啊?

网友F:
估计没啥区别吧,可能就一些电流,等性能参数被改了?

网友G:
没用过,不太清楚,不过这是啥啊,网上搜了一圈也没啥好的解释啊

网友H:
应该可以互相替代吧

网友I:
看你的电路有啥功能呗,要是功能简单,估计可以

网友J:
最好找个技术问问,不然容易出现很多问题,而且有可能电路还不兼容呢

网友K:
引脚定义查一下一样吧

网友L(2024-01-16):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M: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