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H503RBT6U的SPI作为Slave模式最高支持速率是多少?超过11M接收数据会错位

楼主(2023-07-03):
STM32H503RBT6U的SPI作为Slave模式最高支持速率是多少?超过11M接收数据会错位

网友A:
注意PCB走线或接线,尤其是外接线,对速率影响比较大。

网友B:
在标准模式下支持 80M bit/s

网友C:
主时钟的频率范围为4倍于时钟频率

网友:
超过11M接收数据会错位

网友D:
SPI主设备模式最高速率可以达到几十兆赫兹(MHz)或更高。

网友E:
STM32H7系列的模拟SPI速度?

网友F:
高速率还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系统时钟频率、SPI时钟分频因子的设置、时序要求等。

网友G:
作为从模块时,最高支持速率为12MHz。

网友H:
SPI从设备模式的最高速率通常也可以达到相同的速率。

网友I:
在作为Slave模式下,STM32的SPI最高支持的速率是5MHz。

网友J:
实际的数据速率可能会超过10Mbps。

网友K:
STM32系列微控制器的SPI作为从设备(Slave)模式最高支持速率取决于具体型号和配置。

网友L:
SPI模块的最高速率是由其内部的晶体管和时钟电路决定的

网友M:
建议参考具体的STM32芯片规格表和相关的参考手册

网友N:
从设备最高支持速率将是5 MHz。

网友O:
可以达到10M左右的稳定传输

网友P:
需要使用STM32的SPI模块,需要根据其具体的规格和参数进行选择

网友Q:
从时钟的频率范围为SPI_CK、SPI_CK2、SPI_CK4、SPI_CK8、SPI_CK16、SPI_CK32、SPI_CK64和SPI_CK128

网友R:
STM32微控制器的SPI从设备模式可以支持高达主时钟频率的一半的速率。

网友S:
10m应该很稳定吧

网友T:
这个好像和主机速度 也都一样吧

网友U:
没研究过啊,一般手册标多少啊?

网友V:
11M就不行了?

网友W:
不应该啊,你的线接多长?是否有干扰啊

网友X:
一般SPI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了,不能11M就不行的

网友Y:
你用的数据线估计不太行吧

网友Z:
可以试试板载的SPI接口的存储,速度很快的

网友AA:
你用的是SPI几啊?

网友AB:
可能是你分频系数没配置好吧,用cubemx配置一下试试吧

网友AC:
我觉得不应该,你可能时钟没弄对,导致频率上不去吧

网友AD:
是不是超过以后波形就乱了?示波器测测看

网友AE:
stm32h7系列的摹拟spi速率?

网友AF:
高速率还取决于其他身分,比方体系时钟频率、spi时钟分频因子的设置、时序请求等。

网友AG:
Spi主模式的最高速率可以达到几十兆赫(MHZ)或更高。

网友AH:
走线对速度的影响不能忽视

网友AI:
spi模块的最高速度是由其内部的晶体管以及时钟电路决议的

网友AJ:
发起参考详细的stm芯片规格表以及相干的参考手册

网友AK:
主时钟的频率范畴为4倍于时钟频率

网友AL(2023-10-27):
SPI主设备模式最高速率可以达到几十MHz

网友AM(2024-08-01):
量产发现个别板子spi 数据错位

网友AN:
用作从属模块时,支持的最大速率为12mhz。

网友AO:
spi主机模式的最大速度可达数十兆赫(mhz)或更高。

网友AP:
从设备支持的最大速率为5,mhz。

网友AG:
在从机模式下,stm32 spi支持最大5mhz的速率。

网友AI:
作为stm32系列微控制器的从机模式,spi支持的最大速率取决于具体的型号和配置。

网友AQ:
11M错位应该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AR:
可能是你没有配置好分频因子,用cubemx配置试试吧。

网友AS:
高速率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如系统时钟频率、spi时钟分频系数设置、时序请求等。

网友AT:
h7模拟速度也非常快了吧

网友AU:
线路对速度的影响不可忽视

网友AV:
spi模块的最大速度由其内部晶体管和时钟电路决定

网友AW:
开始参考详细的stm芯片规格表和相关的参考手册

网友AX:
主时钟的频率范围是时钟频率的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