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DMA传输的ADC采样数据总是上一次的数据,具体情况如下

楼主(2023-07-03):
//数据采集回调函数 void HAL_ADC_LevelOutOfWindow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if(adc_ReadOk == 0x55) { HAL_ADC_Stop(&hadc1); HAL_ADCEx_InjectedStop_IT(&hadc1);

HAL_ADC_Start_DMA(&hadc1,(uint32_t *)&ADC[0],701);
sys_WaitTime = 0;
adc_ReadOk = 0xaa;//数据采集完毕HAL_ADC_Start(&hadc1);

HAL_ADC_Start(&hadc1);
HAL_ADCEx_InjectedStart_IT(&hadc1);
} }

前置代码为:HAL_ADC_Start(&hadc1);和HAL_ADCEx_InjectedStart_IT(&hadc1);

问题是这样的,我通过模拟看门狗检测电压变化,当超限时将DMA把ADC采样到的数据传输出去,但是经过debug调试和示波器的观察,我可以明显的看出ADC[]数组里面的值是上一次电压变化的值。

而开机后,第一次触发看门狗进行DMA传输到ADC[]的值都为0.

网友A:
首先确定DMA 搬运 ADC的值是否正常?

网友B:
目前DMA传输结果正常吗?

网友C:
DMA是不有问题啊?

网友D:
那你把初始化的顺序调换一下试试呢?

网友E:
这种问题我还没遇到过,一般DMA不都算实时的了吗

网友F:
你这搬运的不太对劲啊,是不是逻辑没设计对

网友G:
我记得用HAL配置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出现顺序不对,采集数据不对的问题

网友H:
你还是找个FAE咨询一下吧,他们估计遇到的这个问题比较常见

网友I:
按理不都是你ADC采集之后,触发DMA搬运吗?

网友J:
你是不是需要先ADC开始,再DMA开始啊

网友K:
我觉得你最好是ADC采集完成之后,再触发DMA比较好吧

网友L:
看逻辑没啥问题啊,你再仿真看看程序逻辑吧,看看执行顺序

网友M:
你这传输的上一次数据可不太行啊

网友N:
这逻辑是不是反了啊

网友O(2024-01-16):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