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8S003K3 UART1 中断接收数据,0x00数据容易丢失,有了解的吗?

楼主(2023-07-03):
如题:串口初始化如下

UART1_CR2=0x00;//禁止收发中断 UART1_CR1=0x00;//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 UART1_CR3=0x04;//1位停止位 // 16MHz 时钟下 19200波特率 写入值 8 000 000/19200==0340 UART1_BRR2=0x01; UART1_BRR1=0x34;

网友A:
官方的库中有相应的例程,可以对照参考一下:

STM8S_StdPeriph_Lib\Project\STM8S_StdPeriph_Examples\UART1\UART1_Interrupt

网友B:
没遇到过

网友C:
你这直接寄存器操作啊?

网友D:
用库函数啊,库函数多好啊

网友E:
按理来说,丢数据是因为后续的数据给之前的数据刷掉了吧

网友F:
啥叫00数据容易丢失啊?

网友G:
你说配置什么0x00了,会丢失数据啊?

网友H:
能不能把你程序工程拿出来啊?帮你瞅瞅

网友I:
有可能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你试试9600看看?

网友J:
线长了吧,导致数据有问题

网友K:
可能还是你的配置不对,不然串口很正常,不会丢数据的

网友L:
你用STM8的话,网上有个小青蛙的固件库生成器,你试试这种直接生成库函数,可能会好点

网友M:
用协议,例如SLIP或PPP协议,在有效数据首尾增加终止符号

网友N(2024-01-16):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O:
交流电压在发射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