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Programmer修改BOOT_ADDR失败

楼主(2023-07-03):
芯片中FLASH.CR的LOCK和OPTLOCK都=1,通过应用程序写入序列修改了两个LOCK,从cubeProgrammer的寄存器中也看到是=0,但是在OB中修改BOOT_ADDR就是失败,修改其他的选项字节也失败

网友A:
哪款芯片啊?

网友B:
所以,你这是想给flash加个锁?

网友C:
可能OB不支持这么修改呗

网友D:
没玩过,不过一般也是用cubeprogrammer上修改比较OK

网友E:
是不是之前都加锁了,所以后续你修改都不行啊

网友F:
Boot地址修改,是不是需要先解锁之类的操作啊?

网友G:
不会这么弄,你想要实现啥功能呗

网友H:
你可以用jlink直接选择芯片加锁,读保护就好了

网友I:
修改失败估计是正常的,可能直接修改就是不好用呢

网友J:
你用程序修改应该能行吧

网友K:
OPT的操作我还没直接用过呢,不过烧录器应该有直接对字编程的

网友L:
重装一下cubeProgrammer

网友M:
是不ob修改方式不同啊?

网友N(2024-01-16):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O: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