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STM32F407定时器中断周期不准的问题

楼主(2023-07-03):
外置晶振是8M,使用最高的系统时钟168M,然后使用定时器TIM8作为定时器更新中断,程序的寄存器PLL_N = 336;PLL_P = 2;PLL_M = 8;要配置一个16KHz,也即是周期为62.5us的中断,但是实际测试出来就是查了一点,利用一进入中断置GPIO的方式测试,示波器实测63.2us,也试过用Uint64的计数器,测试13分钟,测试记录到的值和理论值相差7.9s左右,所以是排除了程序置GPIO所用的时间导致的,实在查不出那儿的问题,望大神们指教一下:

如果配置成125us,实测126us,总是达不到理论的周期。定时器的配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5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

网友A:
要么你时钟有问题,

要么你的测量有问题。

网友B:
10500这个修改为10500 - 1,试一下。

网友C:
STM32F407微控制器中,定时器可以使用内部时钟源(如APB1或APB2总线时钟)或外部时钟源(如晶振)作为时钟输入。

网友D:
参考STM32F407的参考手册和技术支持文档

网友E:
怎么在中断中检验时间是否正确

网友F:
在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内部,如果存在复杂的代码逻辑或者大量的数据处理,会导致中断处理耗时较长,进而影响到下一个中断的触发时间。

网友G:
外部电磁噪声、电源波动等因素可能会导致定时器时钟不稳定

网友H:
系统时钟配置不准

网友I:
定时超时如何计算?与时钟有何关联

网友J:
可能存在芯片硬件问题。

网友K:
将定时器的预分频值正确设置为产生期望的定时中断周期。

网友L:
定时器的预分频值决定了定时器时钟的频率,从而影响了定时器中断的触发周期。

网友M:
检查时钟源的稳定性和精度,确保它与你期望的频率一致。

网友N:
是不是时钟配置的问题啊

网友E:
如果多个中断同时发生,并且它们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则无法保证它们的触发顺序。

网友J:
某些编译器的优化设置可能会影响定时器的准确性。

网友O:
尽量减少中断处理函数的执行时间。

网友P:
时钟有问题吧

网友Q:
有点误差也是可以的啊,才1us

网友R:
这有没有可能是晶振的误差

网友S:
你可以校准一下吧,是不是就能降低累计的误差了

网友T:
你不如用操作系统,比如RTT之类的,也许能好点

网友U:
估计这个其他us是多的机器周期跑出来的吧

网友V:
GPIO也需要有时间周期的啊

网友W:
你试试把us配置成ms,估计就准确了

网友X:
你用的单位太小了,us,很多精度都不够的

网友Y:
为啥要这么短的时间中断啊?系统能响应过来么

网友Z:
你这个误差属实有点大了

网友AA:
你的程序除了干定时器这活儿,还有别的功能吗?或者中断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