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电路三级管使用

楼主(2023-07-03):
求助,电路的TB1_4是一个20V和9V变化的信号,单片机是个低功耗单片机,U1是个7.5转3.3的LDO,D2是个7.5的稳压二极管,这个电路里头Q2,Q1,Q3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啊,实际测电路Q1是导通的,但是仿真并不通。是为什么?

网友A:
估计抄错了,Q4的上方接R3,但应不与Q3、C3那条线相连,也可能我猜错了。
Q1、Q2组成恒流电路,Q3与D2组成稳压电路。

网友B:
初步看这个电路没什么问题,先说说你先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咱们计算一下就明白了,Q1Q2组成的电路,假定Q1饱和导通,饱和压降为0,那么当D1连接9V电压时,Q1集电极的电压是9-1.4=7.6V,而D2的稳压值为7.5V,在R2二端的电压为7.6-7.5=0.1V,电阻值是1.8M,稳压管和Q3都不足以导通。所以在如图所示的参数下,D2不会工作,Q3的基极肯定低于7.5V,只有这样Q1Q2Q3才能导通工作。因为Q3稳压电路的功能消失,Q3发射极的电压不受控制,是不确定的值,电路无法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看这个电路没什么问题,先说说你先实现什么功能

这是抄的国外板子,供电电压9V和20V会变化,有低功耗的考虑,我本来猜想的的是他为了降低LDO上的压降所以将电压稳定在7.5V,但是Q1,Q2这两个三级管是在想不明白设计的意义在哪里?而且实测这个D2上有6uA的电流的情况下它真的导通了,这里也无法理解

xch
抄津巴布韦的板子吧?
Q1Q2组成恒流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们计算一下就明白了,Q1Q2组成的电路,假定Q1饱和导通,饱和压降为0,那么当D1连接9V电压时,Q1集电极的 ...

实测值D2电流在6uA的情况下它真的导通了,有这样的稳压管吗?

只要有电流就能够导通,但是二端的电压要查特性曲线,不一定是你选的稳压值,这个工作点太低了,不一定在曲线的平直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抄的国外板子,供电电压9V和20V会变化,有低功耗的考虑,我本来猜想的的是他为了降低LDO上的压降所以 ...

我明白了,因为LDO的最大输入电压是7.5V,所以Q3是简易的减压稳压电路,将24V降到6.8V。Q1Q2组成恒流电路,目的是在24V的时候控制流过稳压管的电流,进而控制电源消耗。包括R3的下端不接地而接在LDO的输入端,都是充分利用电源的做法。

网友C:
楼主实际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应该先用软件模拟仿真一下,再打板这样成功率高些,早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了,因为LDO的最大输入电压是7.5V,所以Q3是简易的减压稳压电路,将24V降到6.8V。Q1Q2组成恒流电路 ...

感谢回答,能再请教一下这个R3接在LDO输入端您说是充分利用电源具体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让Q2和Q1的控制电流不流回大地而是流入后级负载这样理解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能再请教一下这个R3接在LDO输入端您说是充分利用电源具体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让Q2和Q1的控制电流 ...

Q1集电极输出的是恒流,大小约1mA,Q2集电极输出的电流不确定,跟三极管的hfe有关,如果R3接地,电流就白白流掉了,接入LDO以后,这个电流就能够被LDO利用,所以是节能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集电极输出的是恒流,大小约1mA,Q2集电极输出的电流不确定,跟三极管的hfe有关,如果R3接地,电流就白 ...

麻烦再问一下,接入LDO输入端不会导致三级管电压不可控吗?毕竟不是接地,还有是在不好意思,为什么Q1是恒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再问一下,接入LDO输入端不会导致三级管电压不可控吗?毕竟不是接地,还有是在不好意思,为什么Q1是恒 ...

1. Q2集电极本来就不需要控制;
2. Q1是恒流源,请找书或者百度搜索解答

网友D:
D2电流在6uA的情况下它真的导通了 ,咋测试的

网友D:
Q1Q2恒流源     Q3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