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27驱动屏及摄像头应用

楼主(2023-07-03):
GD32F427ZGT6芯片200MHZ主频 ,外扩1MB SRAM ;EXMC接口驱动8080显示屏, DCI接口驱动摄像头, 硬件SPI驱动SPI接口触摸屏;

网友A:
SPI刷新7寸屏幕还是有点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刷新7寸屏幕还是有点慢吧。

SPI只是控制, 图像数据是从FLASH --> GRAM  DMA方式传输,所以速度也还可以

网友B:
这颗料支持多大像数的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颗料支持多大像数的摄像头

500M像素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