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系统如何充分有效的进行防复制保护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7-04):

可以试试代码移植方式的LKT4110U,这款可以有效的实现代码与加密芯片的结合,是目前来说安全性较高的

网友B:

代码移植是什么,我以前只用过认证类的,感觉还行

网友C:

普及一下,代码移植和认证类的区别在哪 ?

网友D:

简单的来说,认证是A问B答,根据回答结果判断B是否合法。如果答案错了,A就停止运行。而代码移植类,则相当于 A B配合完成1个事情,缺少那边,这个事都完不成。

网友E:

看起来差异不是很大

网友F:

其实很大,认证类的决定权在A端,如果判断点被攻破,那么B也就是加密芯片就失效了。而代码移植类,则双方都很重要,换句话说,必须针对加密芯片B端**才能实现

网友G:

明白了,对一端po解,和必须对两端po解,尤其是加密安全性更高的B端,肯定成本费用更高

网友H(点评):
就是这个道理,另外一般能做代码移植的,肯定也支持标准算法,可以兼容认证方案

网友I:
可以加密,现在有些芯片有加密功能,烧录的时候写入key到芯片。可以把烧录到外部存储的程序进行加密。直接拷贝外部的如NAND的代码,使加密的无效。除非知道烧录到芯片里面的key,而key使不能读取的。比如下面这颗IC nuc972,有MTP模块,用来存储key.

网友J:

好的,代码移植我理解了,和加密芯片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呗

楼主:

那我还想知道,加密芯片自身的安全是如何控制的呢

网友A:

首先一点,加密芯片底层都是有加密处理,剖片无法看到实际数据,都是密文,而且内部运行的代码和内部调用看不见,是黑盒的

网友B:

内部调用都有什么啊

网友C(点评):
比如不重复id号、3des加解密算法、数据区读写函数等等,都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

网友D:

那看起来代码移植可以做的事情更多,确实安全性要好很多

网友E:

对了,如果这种开发难度咋样麻烦吗

网友F:

朋友用过说,c编程是一样的,不麻烦

网友G:

有机会可试试

网友J:

是国产的吗

网友H:

是的,而且他家做这个大概得20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