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半桥驱动芯片DRV8906的问题

楼主(2023-07-03):
如图1,是半桥驱动芯片DRV8906的功能模块图。在Datasheet中,如图2所示,指出芯片所有输出通道(Gnd pins combined)最大的持续灌电流(sink current)值为6A,
而在如图3中,指出输出通道推挽输出(Push-pull output current)最大电流却仅仅为5mA,
怎么理解这两个参数?

   图1

  图2

图3

网友A:
这个灌电流应该是内部走线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

网友A:
更正:1,应该是指芯片功率部分最大驱动能力  2,后面的应该是指SDO这个引脚的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