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各位有哪些好的以外网方案可以推荐一下?最好是自己用过的

楼主(2023-07-03):
网络接口设计这块一直在用全硬件TCP/IP网络芯片W5500,问问大家目前在用的网络方案都有哪些值得推荐的?最好是自己在用稳定量产的那种。我参考一下。

网友A:
古老的EN28J60+LWIP,自己用过很多年,也做过很多产品

网友B:
用的比较多,组合也多,批量数量大约

0. AT89S52+RTL8019AS+μIP      2002年~2008年,生产了10片
1. STC89C58+ENC28J60+μIP      2002年~2008年,大约生产了2000片
2. C8051F020+CP2200+Web51TCP栈,2006~2010年,大约生产了20000片
3. STM32F103CB+W5200,  2008~2014年,大约生产了5000片
4. STM32F103RE+W5500,  2012年~2023年,大约生产了300000片
5. GD32F103CB+CH395Q,  2013~2013, 生产了5片样品
6. STM32F107VC+LAN8720+LwIP, 2013~2018年,大约5000片
7. CH9120, 2021年~2021年,20片样品

总结,都没有什么问题,都能通过代码让其做到7*24小时 稳定工作
发热的话,老的芯片相对工艺nm大,就发热大,但也不至于不运行,
比如CH395Q, ENC28J60, 都试过95°C密封高温 下 ms间隔 连续收发 几十亿字节都不会漏1byte 或者死机

网友C(2023-09-20):
用MCU内部的自带以太网功能加一个LAN芯片,匹配上LWIP开发,是现在很多MCU厂家提供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