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之六 项目篇:基于AC7802x的工业级温控系统开发

楼主(2023-07-03):
<

     杰发科技AC7802x AEC-Q100 通过车规级Grade 1 qualified -40 to 125°C认证,性能稳定,所以本项目选用车规级医疗级温控系统开发。
    系统组件:
     1,显示屏为3.5英寸LCD显示器;
     2 .多个NTC 10K 热敏电阻传感器,蜂鸣器 ,LED等
     3 ,通讯模块:采用433MHz无线电通讯,CAT1 模组。
     4 单片机系统资源 :ADC ,串口,SPI, 按键中断 后期加入RTOS+LVGL

工作原理:
    水在水箱与制冷系统之间通过一水泵循环;当水温降到设定温度时,设备发出声光信号,操作人员介入,人员做完准备工作后按下“运行开关”;控温原理,设备采用PID控制进行调温,通过温度传感器反馈的信号,对Pvar、Ivar、Dvar(比例、积分、微分)三个参数进行整定与优化,调整水箱水温,以此来实现对目标精确控温,应用领取汽车关键部件制冷,工业激光制冷,医疗级别制冷等。
   驱动TFT LCD:

LCD接口:先用普通口模拟,发现速度慢,用SPI驱动明显加快!

先测试个demo:

#include "gpio.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_init.h"
#include "lcd.h"
#include "pic.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float t=0;
                InitDelay();

                LCD_Init();//LCD³õʼ»¯
                LCD_Fill(0,0,LCD_W,LCD_H,WHITE);

        while(1)
        {

                LCD_ShowChinese(20,8,"杰发科技国之骄傲",RED,WHITE,32,0);
                LCD_ShowString(0,60,"AC7802x Data Sheet:",RED,WHITE,32,0);
                LCD_ShowString(0,100,"Automotive grade:",RED,WHITE,32,0);
                LCD_ShowString(0,140," AEC-Q100 Grade 1 ",BLUE,WHITE,32,0);
                LCD_ShowString(0,180," Qualified",BLUE,WHITE,32,0);
                LCD_ShowString(0,220," 32 MHz ARM[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GREEN,WHITE,32,0);
                LCD_ShowString(0,260," CortexM0+ core",GREEN,WHITE,32,0);
for(j=0;j<4;j++)
                {
   for(i=0;i<8;i++)
    {
   LCD_ShowPicture(40*i,300+j*40,40,40,gImage_1);
     }
   }
        }
接口定义:
#ifndef __LCD_INIT_H
#define __LCD_INIT_H

#include "ac780x_gpio.h"
//#include "ac7802x.h"

#define USE_HORIZONTAL 0  //ÉèÖúáÆÁ»òÕßÊúÆÁÏÔʾ 0»ò1ΪÊúÆÁ 2»ò3ΪºáÆÁ
//typedef unsigned int  u32;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int32_t u32;
typedef uint16_t u16;
typedef uint8_t u8;
#if USE_HORIZONTAL==0||USE_HORIZONTAL==1
#define LCD_W 320
#define LCD_H 480

#else
#define LCD_W 480
#define LCD_H 320
#endif
#define LCD_SCLK_Clr() GPIO_SetPinLevel(GPIOA, GPIO_PIN0, GPIO_LEVEL_LOW);
#define LCD_SCLK_Set() GPIO_SetPinLevel(GPIOA, GPIO_PIN0, GPIO_LEVEL_HIGH);

#define LCD_MOSI_Clr() GPIO_SetPinLevel(GPIOA, GPIO_PIN1, GPIO_LEVEL_LOW);
#define LCD_MOSI_Set() GPIO_SetPinLevel(GPIOA, GPIO_PIN1, GPIO_LEVEL_HIGH);

#define LCD_RES_Clr()  GPIO_SetPinLevel(GPIOA, GPIO_PIN2, GPIO_LEVEL_LOW);
#define LCD_RES_Set()  GPIO_SetPinLevel(GPIOA, GPIO_PIN2, GPIO_LEVEL_HIGH);
#define LCD_DC_Clr()   GPIO_SetPinLevel(GPIOA, GPIO_PIN3, GPIO_LEVEL_LOW);
#define LCD_DC_Set()   GPIO_SetPinLevel(GPIOA, GPIO_PIN3, GPIO_LEVEL_HIGH);
#define LCD_BLK_Clr()  GPIO_SetPinLevel(GPIOA, GPIO_PIN4, GPIO_LEVEL_LOW);
#define LCD_BLK_Set()  GPIO_SetPinLevel(GPIOA, GPIO_PIN4, GPIO_LEVEL_HIGH);
#define ZK_MISO        GPIO_GetPinLevel(GPIOA,GPIO_PIN5)//MISO  ¶ÁÈ¡×Ö¿âÊý¾ÝÒý½Å
//#define ZK_MISO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5)//MISO  ¶ÁÈ¡×Ö¿âÊý¾ÝÒý½Å
#define LCD_CS_Clr()   GPIO_SetPinLevel(GPIOA, GPIO_PIN6, GPIO_LEVEL_LOW);
#define LCD_CS_Set()   GPIO_SetPinLevel(GPIOA, GPIO_PIN6, GPIO_LEVEL_HIGH);

#define ZK_CS_Clr()    GPIO_SetPinLevel(GPIOA, GPIO_PIN7, GPIO_LEVEL_LOW);
#define ZK_CS_Set()    GPIO_SetPinLevel(GPIOA, GPIO_PIN7, GPIO_LEVEL_HIGH);
void LCD_GPIO_Init(void);//³õʼ»¯GPIO
void LCD_Writ_Bus(u8 dat);//Ä£ÄâSPIʱÐò
void LCD_WR_DATA8(u8 dat);//дÈëÒ»¸ö×Ö½Ú
void LCD_WR_DATA(u32 dat);//дÈëÈý¸ö×Ö½Ú
void LCD_WR_REG(u8 dat);//дÈëÒ»¸öÖ¸Áî
void LCD_Address_Set(u16 x1,u16 y1,u16 x2,u16 y2);//ÉèÖÃ×ø±êº¯Êý
void LCD_Init(void);//LCD³õʼ»¯
#endif

传感器采用多组热敏传感器 :

多通道 ADC采集热敏传感器数据

关键算法:
unsigned int code temp_table[]={
140, //;-40 0
149, //;-39 1
159, //;-38 2
168, //;-37 3
178, //;-36 4
188, //;-35 5
199, //;-34 6
210, //;-33 7
222, //;-32 8
233, //;-31 9
246, //;-30 10
259, //;-29 11
272, //;-28 12
286, //;-27 13
301, //;-26 14
317, //;-25 15
333, //;-24 16
349, //;-23 17
367, //;-22 18
385, //;-21 19
403, //;-20 20
423, //;-19 21
443, //;-18 22
464, //;-17 23
486, //;-16 24
509, //;-15 25
533, //;-14 26
558, //;-13 27
583, //;-12 28
610, //;-11 29
638, //;-10 30
667, //;-9 31
696, //;-8 32
727, //;-7 33
758, //;-6 34
791, //;-5 35
824, //;-4 36
858, //;-3 37
893, //;-2 38
929, //;-1 39
965, //;0 40
1003, //;1 41
1041, //;2 42
1080, //;3 43
1119, //;4 44
1160, //;5 45
1201, //;6 46
1243, //;7 47
1285, //;8 48
1328, //;9 49
1371, //;10 50
1414, //;11 51
1459, //;12 52
1503, //;13 53
1548, //;14 54
1593, //;15 55
1638, //;16 56
1684, //;17 57
1730, //;18 58
1775, //;19 59
1821, //;20 60
1867, //;21 61
1912, //;22 62
1958, //;23 63
2003, //;24 64
2048, //;25 65
2093, //;26 66
2137, //;27 67
2182, //;28 68
2225, //;29 69
2269, //;30 70
2312, //;31 71
2354, //;32 72
2397, //;33 73
2438, //;34 74
2479, //;35 75
2519, //;36 76
2559, //;37 77
2598, //;38 78
2637, //;39 79
2675, //;40 80
2712, //;41 81
2748, //;42 82
2784, //;43 83
2819, //;44 84
2853, //;45 85
2887, //;46 86
2920, //;47 87
2952, //;48 88
2984, //;49 89
3014, //;50 90
3044, //;51 91
3073, //;52 92
3102, //;53 93
3130, //;54 94
3157, //;55 95
3183, //;56 96
3209, //;57 97
3234, //;58 98
3259, //;59 99
3283, //;60 100
3306, //;61 101
3328, //;62 102
3351, //;63 103
3372, //;64 104
3393, //;65 105
3413, //;66 106
3432, //;67 107
3452, //;68 108
3470, //;69 109
3488, //;70 110
3506, //;71 111
3523, //;72 112
3539, //;73 113
3555, //;74 114
3571, //;75 115
3586, //;76 116
3601, //;77 117
3615, //;78 118
3628, //;79 119
3642, //;80 120
3655, //;81 121
3667, //;82 122
3679, //;83 123
3691, //;84 124
3702, //;85 125
3714, //;86 126
3724, //;87 127
3735, //;88 128
3745, //;89 129
3754, //;90 130
3764, //;91 131
3773, //;92 132
3782, //;93 133
3791, //;94 134
3799, //;95 135
3807, //;96 136
3815, //;97 137
3822, //;98 138
3830, //;99 139
3837, //;100 140
3844, //;101 141
3850, //;102 142
3857, //;103 143
3863, //;104 144
3869, //;105 145
3875, //;106 146
3881, //;107 147
3887, //;108 148
3892, //;109 149
3897, //;110 150
3902, //;111 151
3907, //;112 152
3912, //;113 153
3917, //;114 154
3921, //;115 155
3926, //;116 156
3930, //;117 157
3934, //;118 158
3938, //;119 159
3942 //;120 160
};

#define D_SCALE 10
int get_temperature(uint adc)
{
uint code *p;
uint i;
uchar j,k;
uchar min,max;

// adc = 4096 - adc; //Rt½ÓµØ
p = temp_table;
if(adc < p[0]) return (0xfffe);
if(adc > p[160]) return (0xffff);

min = 0; //-40¶È
max = 160; //120¶È

for(j=0; j<5; j++) //¶Ô·Ö²é±í
{
k = min / 2 + max / 2;
if(adc <= p[k]) max = k;
else min = k;
}
if(adc == p[min]) i = (uint)min * D_SCALE;
else if(adc == p[max]) i = (uint)max * D_SCALE;
else // min < temp < max
{
while(min <= max)
{
min++;
if(adc == p[min]) {i = (uint)min * D_SCALE; break;}
else if(adc < p[min])
{
min--;
i = p[min]; //min
j = (adc - i) * D_SCALE / (p[min+1] - i);
i = min;
i *= D_SCALE;
i += j;
break;
}
}
}
return (i-400);
}

网友A:
能通过车规级认证还是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