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求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7-04):
给L12电感续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L12电感续流的

谢谢,对于上面的二极管本人以为是钳位二极管,不知坛友认为是不是?

网友B:
其实这两个续流二极管没有必要。因为推挽电路的上、下两个三极管中总有一个是导通的。也就是说,上管截止,下管导通续流;反之,下管截止,上管导通续流。这两个二极管多余。当然,二极管成本低,体积小,增加续流冗余,加上有没啥害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两个续流二极管没有必要。因为推挽电路的上、下两个三极管中总有一个是导通的。也就是说,上管截止, ...

有人说上面的二极管是钳位作用,不知坛友认同吗?

网友C:
续流、抑制反电动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人说上面的二极管是钳位作用,不知坛友认同吗?

楼主电路这两个二极管没有钳位作用。因为,Q5、Q7为发射极输出,输出信号电压Vpp峰峰值总是要比电源电压低一些,更是低于两个二极管钳位值。也就是说:钳位电压 >  电源电压 > Q5Q7射随输出最大电压。这两个二极管无法钳位。

网友D:
听过 逆导可控硅 这种有源器件吗?!
这两只二极管,就是 逆导二极管,在场效应管中会成为「体二极管」,续流箝位只是表像,把反压旁路,不让三极管反向通流,才是实质!

网友D:
此乃有源箝位,电感经逆导二极管和电源续流。
电源是既恒压而且低内阻的,既对自感电势有限幅作用,又能令电感快速灭磁,而且这样做,储能是住电源返还的。

网友D:
这逆导二极管,就是用自己的集电结兼任。
两个发射结虽然短接,但仍能触发,这可控硅的耐压就是 BVces 。

网友D:
图竟然丢了,在此再发。
右边那个,就是逆导可控硅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竟然丢了,在此再发。
右边那个,就是逆导可控硅的原理图。

收到,谢谢坛友的指点,感觉越是简单的问题越复杂。

网友E:
续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