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如何开启smart card功能

楼主(2023-07-04):
需要使用smart card功能,想询问有关开启smart card功能的设置(SC0 , SC1),在kernal ma35d1.dtsi头文件也还没看到有相关设备,请问有没有关开启smart card功能的相关文档?

网友A:
Kernel 不支持 smart card。只有MA35D1 Non-OS和 RTP M4支持smart card.
这个的意思是Smart card的功能要不分配放在RTP上使用,要不分配到 MA35D1这边,但是只有NON-OS系统支持;像目前客户使用Linux系统,就只能将Smart card功能放在RTP上运行,刷卡的控制,数据,或状态 可以通过share memory及虫洞的方式 传给Linux.至于RTP如何与MA35D1沟通看MA35D1_Linux_RTP_E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