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主站转profinet网关连接伺服从站与西门子plc通讯

楼主(2023-07-04):
客户要通过西门子plc对台达伺服控制器进行读写操作。但是伺服控制器的通讯协议是canopen,与西门子plc的通讯协议不一致,不能直接通讯,现需一台设备可以打通两个协议进行通讯,这就需要捷米特JM-COP-PN网关,该产品主要功能是将各种 CANOPEN 设备接入到 PROFINET 网络中。本网关连接到 PROFINET 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连接到 CANOPEN 总线中做为主站使用

在博途中新建一个项目,
1, 选择 GSD 文件所在的目录,安装

2, 通过设备和网络把捷米特JM-COP-PN网关拖入设备视图中

3,并把plc与网关进行连接,连接完成可以看到连接的虚线

4, 双击网关的图标,进入设备视图,设置网关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设备名称。

5,修改实际 PLC 和网关的 IP 地址和名称(IP 地址要和实际的 PLC 地址在同一网段,名称要和网关一致)
6, 配置读写数据,根据 CANOPEN 的通讯数据多少,进行 PLC 输入输出长度设置。

7, 将程序编译下载,即可实现 S7-1200 读写网关的数据。
通过配置软件配置canopen从站
导入 EDS 文件
8, 打开捷米特JM-COP-PN网关的配置软件,导入 EDS
9, 右键单击主站图标,选择属性页面,设置主站波特率、定时发送间隔和主站心跳时间,

10, 配置该捷米特JM-COP-PN从站的参数。选中 RXPDO(1400),

11,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根据需求选择需要映射的参数,以添加 6040“控制字”、6060 “运行模式”为例,选择添加上 6040 或 6060
添加完成之后下载到网关就可以进行数据交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