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rtlinux测试问题

楼主(2023-07-04):
在openwrt下把RTLINUX补丁打进去之后,
运行stress-ng进行压力测试时,发现rtlinux的固件CPU最高到50%,非rtlinux的固件能够达到100%,运行指令是stress-ng -c 2 --cpu-method pi。
想进一步知道这个现象是否正常,如何解释,如果不正常,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在实时操作系统(RTOS)如 RTLinux 中,CPU 资源会被分配给各种任务,包括高优先级的实时任务和较低优先级的非实时任务。在 RTLinux 中进行压力测试时,实时任务可能会占据一部分 CPU 资源,导致压力测试程序无法完全占满 CPU。

在非实时操作系统中,所有任务通常会以较为均衡的方式共享 CPU 资源。因此,在非实时操作系统中进行压力测试时,stress-ng 可能会占据较大的 CPU 资源,从而达到 100% 的 CPU 利用率。

这种现象在 RTLinux 中是正常的。实时操作系统会确保高优先级任务优先得到 CPU 资源,这有时可能会导致其他任务(如压力测试程序)获得较低的 CPU 利用率。这并不意味着 RTLinux 的性能较差,而是因为它对不同任务赋予了不同的优先级。

网友B:
从描述来看,这种现象在 RTLinux 中是正常的。实时操作系统会确保高优先级任务优先得到 CPU 资源,这有时可能会导致其他任务(如压力测试程序)获得较低的 CPU 利用率。这并不意味着 RTLinux 的性能较差,而是因为它对不同任务赋予了不同的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