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S8550组成的是什么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3-07-04):

有点比较器(嵌位)+脉冲输出;脉冲信号接收,没信号时,基极得到的两电阻分压3V,与电源电压差<UEB,不工作。有脉冲信号输入是,信号叠加电压高于3.3V,这样应该也形不成放大作用。所以这个电路设计我还是不能完全看明白,应该在一小段电压处产生放大,就好像过零检测的道理差不多

三极管电路

三极管电路

网友A:
带负反馈的放大电路,放大D30光敏管的交流信号

网友B:
单级共射放大电路

网友C:
好像小信号无法放大。闪光灯同步器?

网友D:
应该是放大器,放大光敏管接收的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小信号无法放大。闪光灯同步器?

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会产生与输入相同频率的等宽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放大器,放大光敏管接收的交流信号

它是产生与输入频率一致,但是脉冲宽度一致的脉冲信号

网友E:
放大红外线接收的信号,不过感觉反馈电阻是不是有些过大?

网友F:
光敏信号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