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为什么G4系列、G0系列的FDCAN没有LL库,只有HAL库。同时也没有flash的LL库。各位ST的大神可否解答一下

楼主(2023-07-04):
为什么G4系列、G0系列的FDCAN没有LL库,只有HAL库。同时也没有flash的LL库。各位ST的大神可否解答一下

网友A:
太复杂了吧

网友B:
你可以用cubemx生成的吧,也许能支持

网友C:
ll库实现难度太高了

网友D:
可能还没 更新呢,所以没有LL吧

网友E:
一般都会有的啊,我觉得G0的资料还是比较全的呢

网友F:
LL库都接近寄存器了,用它干啥

网友G:
为啥不考虑用HAL呢?麻烦?

网友H:
你如果存储程序够用的话,其实用HAL也是可以的

网友I:
应该就是不支持LL库呗

网友J:
具体还没研究过,不过G0G4的都是比较新的MCU了,可能还没完善吧

网友K:
HAL就好了,直接开发,而且还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L:
你去官网找一下,看看有关于LL的包不,有的话,就可以利用CUBEMX生成L

网友M:
ll库实现起来很复杂而且不方便理解

网友N(2023-10-27):
存储程序够用,用HAL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