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wb55RG 蓝牙ble和ZigBee如何进行动态并行运行连接

楼主(2023-07-04):
我在从官方示例程序中ble_ZigBee_dyn进行移植rt thread系统,但是我遇到了问题:我移植完成后ble和ZigBee能同时进行广播,但是我的安卓手机蓝牙连接stm32wb55rg的蓝牙时,系统就会错误,导致蓝牙连接不上,此时ZigBee广播也会出现问题。ble_ZigBee_dyn的移植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我使用两个线程来分别对蓝牙和ZigBee网络进行配置。

网友A:
单独运行官方的例程,然后进行连接测试

提示的是什么错误?

网友B:
是不是硬件有些元件没焊接啊?你用的还是官方的电路板吗?

网友C:
你用官方提供的APP试试,也许能连接上

网友D:
直接烧录官方的demo试试,看手机是否可以正常连接啊?

网友E:
那你仿真跟踪一下,看看哪里没配置对呗

网友B:
我记得沁恒好像有款蓝牙就需要用RTC的时钟,不然就连接不上蓝牙的

网友F:
蓝牙真的很麻烦,不知道哪里没写对,就导致蓝牙失效了

网友G:
是不是手机不支持这个蓝牙版本呢?

网友H:
两个线程好像也不无不可吧,但前提是别冲突了

网友I:
这种问题还是找个技术支持吧,因为芯片太新了,很多问题都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