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23ZGT6烧录几次过后无法烧录

楼主(2023-07-04):
(无正文)

网友A:
先确认STLINK电脑是否能够检测到,再确认STLINK是否能够识别到芯片,如果只是STLINK识别不到芯片,可能是芯片的程序问题导致的。将芯片进入BOOT模式,参考对应开发板的说明书。然后再擦除芯片后,可以正常识别。

网友B:
信息显示没找到ST-LINK, 也有可能工具出现了异常。
建议用CUBE PROGRAMMER 连接测试一下,有条件测试一下其他板,看看工具是否正常。

网友C:
配置下BOOT模式再试

网友D:
这个问题我知道,STlink掉了

网友E:
你是不是没安装好驱动啊?

网友F:
看你电脑的硬件管理器,也许都看不到STlink

网友G:
你重新插拔一下,也许能行

网友H:
你电脑之前用过STlink不?

网友I:
你给H7烧录啊?H7STlink烧录会很慢吧

网友J:
ST的固件掉了,你重新安装一个就好了

网友K:
一看就是你的STlink不好用了啊,电脑都检测不到了

网友L:
你之前也是用的STlink都好使?如果都好使的话,你重新插拔一下也许能行,如果不好使,那就换个STlink

网友M:
换个电脑试试吧,看看STlink是否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