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教矢量控制理论基础第17页公式Fb-asr=0.5/Tmech*30 , 0.5和30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3-07-04):
这个公式的0.5 和30是什么意思?
这个公式里p是怎么到公式里的?有达人解答一下吗?

网友A:
什么文件啊,把文件也发上来啊。

网友B:
可能P是一个固定常数?

网友C:
这不知道啊,得看源头才行啊

网友D:
你得看这个原型才行,不然哪里知道0.530是干啥的啊

网友E:
最好还是查查书,书上都会有写

网友F:
固定值吧,我觉得

网友G:
P可能就是个固定的

网友H:
就是为了计算出Fb-asr的数值吧,不知道咋算的

网友I:
数学公式可太难了,不好计算啊

网友J:
一般都是有源公式的,你这有点像计算过了呢,把参数都带里了

网友K:
如果可以,还是找找原文,一般原文里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