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STM32F407ZGT6怎么用USB OTG口来接收模块传出的数据

楼主(2023-07-04):
STM32F407ZGT6怎么用USB OTG口来接收模块传出的数据,本人纯小白求大神赐教

网友A:
如果外部模块是USB host, 那么 F407就可以担当device;
如果外部模块是USB device, 那么 F407就可以担当host;
基于CDC类建议USB通信。

如果外部模块是其它串口器件,可以使用个USB转串口的工具协助建立虚拟串口通信。

网友B:
如果你另外一端也是USB接口,且那边做HOST,F407这边就做DEVICE.

若那边只做DEVICE,那就把F407做HOST。 建立基于CDC类的usb通信。

STM32F4系列的Cube库里有USB应用例程,你可以参考下。

如果那边是其它串口输出的数据,可以考虑用个USB转串口的器件。

网友C:
USB OTG口和这根线连接起来

网友D:
USB收模块传出的数据?那你USB是主机喽

网友E:
其实USB收数据还是比较麻烦的,不如用串口之类的

网友F:
为啥不考虑其他通信方式呢?

网友G:
还行,OTG可以当主机使用,比较好

网友H:
话说,这通信也没啥优势啊,为啥选择USB呢?

网友I:
你也不是linux或者操作系统,没必要用USB吧

网友J:
找官方的demo,自己改改就好了

网友K:
得弄成cdc这种数据交互吧,才行

网友L:
感觉没有串口或者SPI这种通信方便一些

网友M:
你的模块是啥啊?没有别的接口么?

网友N(2023-12-30):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O: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P: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Q: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R: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