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低功耗问题

楼主(2023-07-04):
STM32L072是低功耗MCU, 但是用内部时钟,通过锁相环倍频到主频32MHz后,执行main函数,SystemClock_Config();函数后,单片机有7mA的功耗,为啥这么大?应该怎么样设置,减少功耗!即使是立即进入HAL_PWR_EnterSLEE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LEEPENTRY_WFI);休眠模式也不行,功耗一直是7mA!

网友A:
工作状态7ma也还好;

低功耗的话,你要保证真的进入了低功耗状态;不要的外设复位掉,不用的GPIO可以配置为Analog模式;
在用GPIO设置合适电平,以不产生漏电流为原则。

网友B:
要根据实际电路进行配置芯片各个模块及IO的状态。

网友C:
外设也要配置相应的模式的

网友D:
7Ma属实有些大哦

网友E:
你是测的整体的功耗么?还是单独的MCU啊?

网友F:
一般情况是降低主频属实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G:
看看你的LDO或者电源芯片,这功耗都是消耗的大头

网友H:
你这个估计是没进入到低功耗状态

网友I:
用官方的例程试试呢?先看进入到低功耗需要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J:
一般也不会7MA这么大的电流的啊

网友K:
你用的什么睡眠模式?

网友L:
咋测量的?还有就是看整体板子的用电情况

网友M:
你需要把不用的IO设置一下,好像是设置输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