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通过串口烧写程序

楼主(2023-07-04):
请教各位,STM32H743可以通过串口烧写程序吗?多谢!!!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呢?
若基于ISP方式,下载stm32cubeProgrammer就可以完成,参考AN2606。
若是IAP方式,完全你自己决定。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H7不知道,因为没注意有没有BOOT接口

网友D:
你可以自己写个IAP,就能支持串口烧录了

网友E:
支持的,用ISP的模式

网友F:
可以通过串口的方式烧录程序的

网友G:
我记得网上是有它这个烧录方式的手册吧

网友H:
当然可以啊,支持串口烧录程序

网友I:
最好自己写个IAP功能,这样的话,烧录就随意了

网友J:
为啥H7还要用这么个模式烧录呢?

网友K:
其实还是用jlink这种烧录吧,烧录的话速度会快一些

网友L:
应该可以用串口烧录,不都是支持ISP功能的吗

网友M:
一种常见的方法是使用STM32的串行引导加载程序

网友N:
下载并安装STM32CubeProgrammer

网友O:
使用串口烧写工具,将程序写入单片机中。

网友P:
可以的,好像绝大多数单片机都支持串口下载

网友Q:
不同的串口烧写工具对串口接口、通信协议、传输速率等方面的支持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R:
在单片机开发中,通过串口烧写程序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网友S:
isp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T:
STM32H7 支持多种串口接口,可以通过不同的串口接口进行烧写程序。

网友U(2023-10-27):
用jlink这种烧录吧,烧录的话速度会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