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 TVS管烧坏

楼主(2023-07-04):
486电路损坏,测试一下信息问题

楼主:

       我们有款产品,使用的485通讯,最近有家客户现场发现很多产品通讯不上。退回我们发现其TVS管被烧坏了。绝大部分都是485B的TVS烧坏,也有部分两个TVS管都烧坏的。且烧的都比较厉害,部分PCB上的走线都被烧断了。       客户是工控电脑通过USB转485转接口来与我们产品通讯。
       产品原理图如下所示:

烧坏的TVS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有款产品,使用的485通讯,最近有家客户现场发现很多产品通讯不上。退回我们发现其TVS管被烧坏 ...

看不到图片

网友B:
RS485信号接地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