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34S保护

楼主(2023-07-04):
请教一下34S怎么配置flash读保护

网友A:
级别 1--不加密, SWD 可正常读写--
级别 2--SWD 读取加密, SWD 无法读取 FLASH,只能执行擦除操作,连接 SWD 后, FLASH 无法执行读操作,
            读取 FLASH 会进入 Hardfault-----0x43211234
级别 3--SWD 封锁, SWD 无法执行读取及擦除工作,只能通过 ISP 擦除---0xABCD1234

通过在用户程序启动文件中将 0x1C 偏移地址初始化为指定关键字,即可实现指定级别的加密。
程序下载后再次上电后, 芯片将处于指定加密级别的状态,详情见库函数中的启动文件。

这是手册892页的内容,但是不知道怎么更改启动文件...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284006-1-1.html

找到了,我先试试

网友B:
在开始函数.S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