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PID调用周期与PWM周期的关系

楼主(2023-07-04):
大家好,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执行PID算法时,PID的调用周期与输出PWM的控制周期到底是什么关系?

通常比较好理解的是,PID调用周期与PWM控制周期是相等的,比如,假设PID算法调用周期是10s, 也就是10s执行一次PID算法,然后得出一个控制值,也就是每10s计算一次PID得出一个值用于控制PWM输出,假设此处控制端是继电器开关控制,那么得出的值主要用于控制继电器在一个PWM周期内开多少秒,关多少秒。
所以此时PWM的周期应该也是10s,比如计算得出的值是7,那么表示在一个PWM周期内开7s,关3s, 这个比较好理解,我也是这么用的。

但是我偶然看到很多算法里面提到,PID调用周期可以与PWM控制周期不想等,就是比如我的PID调用周期是1s,也就是1s计算一次PID得出一个继电器开的值,PWM周期还是10s,这个每隔1s计算出的PID值怎么用来控制10s的PWM呢?有点想不通,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指教呢?

谢谢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1654-1-1.html    2F

网友B:
原则上,没有必然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1654-1-1.html    2F

感谢提供这个衔接,但是我看了一下,感觉和我提的问题没有任何关联

网友C:
调用周期必须小于PWM周期,调用周期是CPU进行计算的时间,PWM周期是PWM定时器的工作周期,即调用周期和PWM周期对应二个不同的硬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这个衔接,但是我看了一下,感觉和我提的问题没有任何关联

PID的调用周期是芯片的计算更新周期,反应了单片机的算力,而PWM的控制周期反应了输出的执行周期,反应了输出设备的执行力,如果算力很高,但执行力不行系统效果就不行,反之算力很差,执行力很高效果一样不行,只有算力和执行力都好的时候输出效果才会令人满意!

网友D:
PID就是个一阶环节,一阶环节传递函数 通过Z变换离散化后,含有调用周期这个变量。好好学习理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