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驱相关] SWM34S的ISP引脚?

楼主(2023-07-04):
先看V1.24手册
    891页中说明:注:ISP方式的串口烧录时,默认使用 B12 RX))/B14 TX)作为串口通讯使用。这说明ISP和SWD是共用的Pin。但手册914页的典型应用电路图中又是分开引出的。
再看最小系统板V4 PDF文件中是:
“   **备注**:串口烧录M0(RX) M1(TX) ISP   ”

因为SWD口是可以被锁定(视加密等级),华芯微特是不是想告诉用户::得用户自己重新编写ISP程序,在ISP引导程序中切换一下UART0的引脚对应--从默认的B12、B14切换到M0 M1?

楼主:
常规理解是:ISP引导程序是厂家出厂前就驻留在芯片内的。不知道是否我理解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常规理解是:ISP引导程序是厂家出厂前就驻留在芯片内的。不知道是否我理解错误。 ...

ISP与SWD共用一组Pin的好处是用户设计PCB时不必预留两组端口,方便用户烧录调试;SWD锁定功能并不影响ISP功能,锁定的仅是SWD功能,ISP功能如你所说是属于出厂驻留的程序,用户是无法也不应该改动ISP的,因为这是厂家提供给用户恢复芯片出厂状态的最后一道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