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片内晶振能不能长期稳定工作?

楼主(2023-07-04):
板子太小了,放不下外部晶振了,有个内部晶振可以用,能不能拿来做产品长期稳定运行工作?
有没有这样在用的朋友?

网友A:
哪个芯片有内部晶振,你放出来。
RC振荡器可不算晶振哦,现在RC振荡器普遍可做到1%误差,串口通信可以不用晶振了,你的产品对频率误差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B:
当然可以长期稳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芯片有内部晶振,你放出来。
RC振荡器可不算晶振哦,现在RC振荡器普遍可做到1%误差,串口通信可以不用 ...

就STM32那个HSI时钟信号,内部8MHz的RC振荡器产生,拿来直接作为系统时钟用,不加外面晶振了

网友C:
可以用,就是按照说明上来说容易受外面环境影响精度,要看实际项目环境咋样

网友D:
跑起来是肯定没问题的,长期运行就不知道了,没做过具体项目

网友E:
不要说内部晶振了,就像二楼所说,内部是没有晶振的。

RC振荡***是不会坏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是稳定可靠的。

你在意的应该是RC的频率稳定度,这个和电压、温度关系比较大。如果是STM32,全温范围误差会超过3%,满足不了串口通讯的要求。当然,你抽测的话,不一定会超过3%。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说内部晶振了,就像二楼所说,内部是没有晶振的。

RC振荡***是不会坏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是稳定可靠 ...

感谢,因为之前一直没用过那个内部的时钟做产品,这样来说幸好还没采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要说内部晶振了,就像二楼所说,内部是没有晶振的。

RC振荡***是不会坏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是稳定可靠 ...

一般内置的RC振荡器不是都可以微调校准的吗?
跟据使用环境校准也不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般内置的RC振荡器不是都可以微调校准的吗?
跟据使用环境校准也不可以吗? ...

1. 内置RC出厂都是校准过的,否则没法使用。但用户能否微调校准,要看厂家是否开放了此功能,可参考其手册
2. 一般是温度影响会比较大,用户没办法根据使用环境来校准,例如产品加工是在厂房内进行的,正常20几度,出厂之后 用户使用环境可能是户外,也可能是北方的冬天,这怎么解决?
3. 部分MCU带自校准功能,例如串口的波特率自校准,这个一般要配合协议来实现。或者像我们的带USB的F0系列,根据USB通讯来校准时钟,可以做到精度<0.25%
4. 有些内置振荡设计得较好,在全温范围内2%或1%,是可以满足串口通讯的。

网友G:
学习了,也没用过

网友H:
可以采用那种贴片的有源小晶振,占用面积小一点

网友I:
可以放在温箱里面做个温度测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不要说内部晶振了,就像二楼所说,内部是没有晶振的。

RC振荡***是不会坏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是稳定可靠 ...

信口开河诽谤ST MCU。

我们用HSI 做 UART时钟 工作几千万年了,极限高低温测试也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J:
ST 的mcu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信口开河诽谤ST MCU。

我们用HSI 做 UART时钟 工作几千万年了,极限高低温测试也一直没有问题。 ...

难道我看的是假ST???

F030:

F072:

网友E:
ST的G系列才发布几年,你的产品已经跑了几千万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可以放在温箱里面做个温度测试

您说的也没错,但可能以偏概全,毕竟你只能抽样测试,大规模量产没办法实现的,最好还是参考厂家的规格书。

当然,如果抽样测试都有问题,那批量就更有问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ST的G系列才发布几年,你的产品已经跑了几千万年了?

每年500万片365天运行无故障运行4年多了。 你以为是脑残拿一片当作教材说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每年500万片365天运行无故障运行4年多了。 你以为是脑残拿一片当作教材说事吧? ...

OK,您说说我贴的图有无问题?

网友K(2023-09-20):
就是内部RC,要求不高的产品和使用场合上是可以用的,我用过,不过是做测试设备用

网友L:
不是所有厂家的内部时钟都能满足串口通信需求,超过 2% 温漂的坚决不要用,
STC8H/STC32G系列 内部的 IRC 完全满足串口通信的需求,用 STC 出厂时调教的参数
详见数据手册,www.ST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