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上电就烧

楼主(2023-07-04):
各位大佬,有人用过MCP16301T-E/CH DC-DC电源芯片吗,我按照数据手册上的参考电路绘制PCB,然后上电就烧芯片,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点评):
最好将线路图和实物图附上,无图无真相呀。

网友B(点评):
得组织部评审,群众公示后上岗

网友C:
问题肯定“按照数据手册上的参考电路绘制PCB”在这里
仔细核对

网友D:
上电前先量下输出有没有短路,焊接有没有不对的地方,负载会不会太大散热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