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之二(一直用PADS,知道的不吝赐教,谢谢。不愿意说的烦请绕...

楼主(2023-07-04):
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之二(一直用PADS,知道的不吝赐教,谢谢。不愿意说的烦请绕道)

1.AD19 PCB中如果要修改一个封装的焊盘大小等参数的修改  右键没有编辑?只能去封装库找到这个元件再进行编辑?

2.AD19 PCB走线好多点点怎么去除?

3.AD19 螺丝孔封装 过孔和通孔焊盘组合封装,这个是整体。移动时候为什么过孔会和焊盘脱离,哪个误操作会导致这种情况

4.AD19拉线的时候 是网格线 看着不顺眼   不是实线  怎么在画线状态也是实线? 画好后是实线

5.AD19原理图转成PDF有黄色的框 怎么去除?

6.这两个层都可以作为板框层?用哪个层会好些

7.过孔有一个×,这个是哪里设置不对?

8.AD19 层设置

一张张上传太慢了  直接一个压缩包快些  下载也是可以直接一个包下。。。

网友A:

问题是很好的问题,标题多了红字那一截,顿时令人心生反感

网友B:
1.右键不行,但是可以去封装库改好了更新,在菜单栏有直接点进去编辑的,而且ad库文件就在边上可以实时看不像PADS需要呼出界面,贼不方便。
2.不明白,没图,有点估计你没连好。
3.这种情况就和你PADS过滤器一样,选元件移动就好了,右侧有个过滤器,一般不会的,除非你元器件属性上面把他打散了,有个复选框勾选。
4.这个是你颜色面板里面选择的透明度,改一下。
5.不想说。
6.keepoutlayer
7.没图,应该是设置的时候没有符合rule,ad的drc是实时的,不像pads需要单独运行,要等你最后画好了去改。
8.层设置就去设就行了,几层就是几层,也不用像pads还有什么普通模式 max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右键不行,但是可以去封装库改好了更新,在菜单栏有直接点进去编辑的,而且ad库文件就在边上可以实时看不 ...

做为ad使用人士,我给你耐心讲解点赞,虽然错误很多,但是精神可嘉。赞。

网友B(点评):
看过你画的2层板和4层板很一般,真心替你的产品捏把汗。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嗯,别担心。最后都证明,没事》》》》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但是板子本身确实很丑陋,丑陋的人也有活着的权利也是应该的。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丑陋的人只要不是坏胚,我们还是要尊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右键不行,但是可以去封装库改好了更新,在菜单栏有直接点进去编辑的,而且ad库文件就在边上可以实时看不 ...

第五个怎么不说下  版主

网友D:
3,框选以后,右键unit组合

网友D:
7,是多层板吧,不是的话重新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