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SPIN0230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23-07-04):
用的是Motor-DK套件,上层板主控是MM32SPIN0230,程序是从官网下载的例程。但是用MDK烧录程序时总是报错说 : No algorithum found.(具体报错如下图)C:\Users\123\Desktop\1.png

楼主:
这个报错是没有下载算法的意思吗?

没有下载算法?

没有下载算法?

楼主:
但是我看了debug选项中是有下载算法的啊,就是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
有大佬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吗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解决办法:把MM32SPIN的FLASH的地址范围设置成00000000H-08007FFFH试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2023-08-24):
把MM32SPIN的FLASH的地址范围设置成00000000H-08007FFFH

网友B:
调试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