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CW32L083移植驱动st7735 TFT屏

楼主(2023-07-04):
#有奖活动#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目的】移植st7735屏到CW32L083
【实验器材】
CW32L083开发板
TFT st7735屏。
【实现步骤】
1、这块屏在cw32f030上面的现成的驱动,所以复制一份TFT驱动到开发目录下面:
90b41d2d251910ace9a34ac14c4927e4
2、修改Lcd_Drive.c下的GPIO初始化,去掉speed这一项。在头文件中添加<rtthread.h>以便引入延时函数。
3、在102行把原来的delay函数修改为rtthread中的rt_thread_delay函数(注这里必要添加,要不会初始化LCD败,造成白屏)
4、Font.h需要添加宏定义,要不编译器会提示找不到Font.h。
5、把Font.h等几个头文件添加到app_main.h中。
6、修改makefile,把TFT文件夹添加到.mk中:
3067476832a3a7641077d37f03de2229
7、在主函数中添加初始化程序及显示函命令如下:
    Lcd_Clear(GRAY0);               //清屏

    Gui_DrawFont_GBK16(15,5,BLACK,GRAY0,"HELLO world");
    Gui_DrawFont_GBK16(15,25,RED,GRAY0,"LCD OK DISPLAY");
按照如如下接好线:
/******************************************************************************
//              GND   电源地
//              VCC   接5V或3.3v电源
//              SCL   接PB6(SCL)
//              SDA   接PB7(SDA)
//              RES   接PA15
//              DC    接PB4
//              CS    接PB5
//               BL    接3.3V
*******************************************************************************/
【实现效果】
d8ac62244e684489a04a3396461fa662

网友A:
问一下  驱动ST7735  的程序在哪儿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  驱动ST7735  的程序在哪儿下载

CW32F030开发板套件资料里有,如果需要,我可以上传附件。

网友A:
我没申请开发板

如果有项目,可以向他们申请开发板的。低功耗做得非常优秀。

网友A:
上传一下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1fAIND0d1JHg7eLmqGKeIw
0q8r

楼主:
有很详细的例程,但是要移植到CW32L系列,要修改小部分内容,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回帖,一起讨论。

网友A:
问一下 驱动ST7735 的程序在那个目录里面

楼主:
其实都差不多,就是用的是模拟的,有空修改成spi可能速度就好一些。

网友B(2023-12-22):
楼主可以上传一下附件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C:
学习一下,确实很方便

网友D:
移植st7735屏到CW32L083经典案例

网友E:
现在满屏OLED的时代再来看TFT LCD,瞬间觉得颗粒感好强。

网友B(2024-02-25):
移植st7735屏到CW32L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