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转Profinet网关连接步科电机的配置方法

楼主(2023-07-04):
客户现场要求通过ProfinetCanOpen网关连接到西门子PLC对步科电机进行读写。原本不相同的两个协议怎么连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现在可以通过捷米特JM-PN-COP网关进行连接,CANOPEN 是一种完全开放和公共的现场总线协议。它以 CAN 芯片为基础硬件,制定的面向工业自动化过程的应用层通讯协议。

(1)  在博途中通过导入的方法添加网关的 GSD 文件。在“设备和网络”中添加网关,
12, 把网关和PLC连接起来,可以通过plc给网关自动分配IO地址
13, 双击网关的图标,进入设备视图,设置网关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设备名称。
配置读写数据,根据 CANOPEN 的通讯数据多少,进行 PLC 输入输出长度设置,
将程序编译下载,PLC侧的数据已经配置完毕
使用 GW Config Builder 软件进行网关的 CANOPEN 配置,首先添加一个 CANOPEN主站,如下图:
4, 右键单击主站图标,选择属性页面,设置主站波特率、定时发送间隔和主站心跳时间。
双击捷米特JM-COP-PN从站的图标,配置该从站的参数。选中RXPDO(1400),点击“PDO映射”按钮
根据需求选择需要映射的参数,以添加6040“控制字”、6060 “运行模式”为例,选择添加上 6040 或 6060(每次只能添加 1 个对象)
选中 TXPDO(1800),点击“PDO映射”按钮 如下图所示,以添加 6041“状态字”为例,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6041,然后点确定。
8, 输入 TXPDO定时发送时间,例如 100ms, 同时将传输类型改为 255。如果使能 SYNC 功能,修改类型为“1~240”(该类型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连接多台从站时,建议类型 10),点击确定。

通过这一系列的设置可以通过西门子PLC去读取步科电机的数据,并控制电机。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