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5 基于rt-thread nano移植MultiButton及问题解决

楼主(2023-07-04):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multi_button是一个非常简单易用的软件包,能够方便的为用户提供各种按键应用,而且能够使用在裸机和RTOS中,我来展示一下在rt-threadnano上的移植与使用
首先将multi_button源码添加到工程
62f8324b5fbe48e7f325cb803ea971b7
添加multi_button头文件路径
148b12fb565396465b957739da03b1f1
创建应用层文件
54a7f9b92654203858556e0876c83c14
使用按键管脚为PA11  PB2
5b927f4173297274af737453c59d38b0
baa1d74d9cc2b3cfdeab183e5574353a
使用rt-thread的自动初始化功能初始化管脚,并创建一个按键线程
61d1f7d2edfe933af274d0c7ff52e55f
按键线程功能如下
d25ec3debb2651a8f9d8d7bbdfd75b9e
这里有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原始源码的button_init函数原型的读取IO状态的回调函数定义是这样的,会存在报错问题
b4a0db513f4a58088a769f4f1c72ff00
需要修改为,这样就不会存在报错问题了
9a6358152e234f49671ce9d3d1587b36
7569ff5fbad40fbbee010c980b2c4dd5
其他函数说明
9c28ae35148f3031ddaa0453f4406d52
f9adf40653a2d1d9171b64c8debc64c5
执行效果如下,是不是很简单呢,你们也可以的!!!
490f0bd65b2fc728c42a1e6795bfa0a1
工程源码:

网友A:
需要编写适用于rt-thread nano的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编写适用于rt-thread nano的驱动程序?

nano就是内核,和裸机开发差不太太多,注意OS特性就行

网友B:
参考一下楼主的代码,nano有什么优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楼主的代码,nano有什么优势呢?

nano就是内核,轻量化,而且能够支持完成版的部分驱动框架

网友C:
如果MultiButton具有多个按钮,则需要根据每个按钮的功能,编写相应的处理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MultiButton具有多个按钮,则需要根据每个按钮的功能,编写相应的处理程序吗 ...

每个按键可以有多个事件,比如 按下 抬起 长按  短按  连击等,使用时根据需要注册对应事件的回调函数即可。

网友D:
如何修改MultiButton库的配置文件

网友E:
使用RT-Thread Nano的编译工具链,编译包含MultiButton库的应用程序,并将生成的可执行文件烧录到目标硬件平台上。

网友F:
RT-Thread Nano和MultiButton库的文档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G:
适用于rt-thread nano的开发板和适当的编译器和调试器。

网友H:
查阅rt-thread官方文档

网友I:
从MultiButton的官方代码仓库(例如GitHub)下载MultiButton库的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修改MultiButton库的配置文件

一般不用修改,如果要修改,有个.h文件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适用于rt-thread nano的开发板和适当的编译器和调试器。

各种环境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