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S电压波形振荡严重

楼主:
各位坛友:满载时CS电压波形振荡严重,会导致炸机吗?波形如图所示。

网友A(点评):
才536mv,塞牙缝都不够,死不了鸡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那么出现炸机故障该从何处入手解决?

楼主(2023-07-05):
引用 网友B:
说明存在严重的栅极振荡,功耗会大增EMC也难看。 试试加大栅极电阻或加栅源电容。 ...

那么会造成炸管故障吗?该如何处理?

网友C:
你得把你现有的情况先说清楚
1,目前的电路CS是怎么回事
2,可能还需要看PCB
3,怎么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