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点亮OLED

楼主(2023-07-04):
开发平台: MDK
开发板:AC7802
目地:利用AC7802开发板点亮OLED,并在屏上显示AC7802 TEST.
1、原理图,OLED与开发板连接:

利用杜绑线把OLED与开发板的PA7,PB8连接在一起
2.显示图片:

3、核心代码:

显示AC7802 TEST MEIYAO666:
        OLED_ShowString(0,0,"   AC7802 Test  ",16);
        OLED_ShowString(16,4,"  MEIYAO666  ",16);

端口定义:

       #define SCL_PORT           (GPIOB)
       #define SCL_PIN            (GPIO_PIN7)

       #define SDA_PORT           (GPIOB)
       #define SDA_PIN            (GPIO_PIN8)

利用IIC点亮OLED显示,开启OLED显示,坐标设置,更新显示,显示字符等。
OLED初始: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4、显示视频:

网友A:
OLED显示屏的颜色寿命存在差异。

网友B:
注意电磁干扰对OLED屏幕的影响。

网友C:
oled屏幕突然开始闪烁,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如果数据传输速度过慢或位数不足,可能会导致屏幕显示不完整或出现闪烁现象。

网友E:
可以考虑通过控制电源来降低功耗。

网友F:
要确保电源稳定,避免电压波动对屏幕造成干扰。

网友G:
根据应用场景和需求,设置合适的显示模式,如静态显示或动态显示等

网友H:
为OLED屏幕提供正确的电源电压和电流。

网友I:
使用SPI或IIC接口,以及相应的通信协议和时序要求。

网友F:
OLED 屏幕可能需要单片机具备足够的内存来缓冲显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