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超出FLASH之外的地址,依然可以正常读写

楼主(2023-07-05):
有大佬碰到过超出FLASH之外的内存,也可以正常读写的情况吗? 我用的芯片是STM32G474RCT6,FLASH为 256kB的,但是我对 Page64页、Page65页或者后面几页读写,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实际容量会比设计容量大一点

网友B:
楼主测试的这个芯片也许有这个可能。

网友C:
可以的,但是不能保证后面空间的完整性。

网友D:
后面的容量好像是不保证能用

网友E:
超过手册规定的区域,往往没经过测试,不保证质量。